单片机数组模块化问题

楼主(2021-05-21):
想把数组单独放到一个文件但是怎么编译都出错,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定义外部数组
all.H文件
#include <STC8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Chinese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;

main文件
#include "all.H"
void main
{
  u8 i,j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P1=Chinese[ i][j]      //假如这么写[ i]
   }
}

Chinese.c文件

#include "all.H"
u8 code Chinese[3][32]=
{{0x00,0x00,0x3F,0xF0,0x20,0x20,0x20,0x20,0x3F,0xF0,0x00,0x01,0x00,0x06,0x3F,0xF8,0x22,0x00,0x22,0x00,0x22,0x00,0x43,0xFF,0xC2,0x00,0x42,0x00,0x02,0x00,0x00,0x00},/* (16 X 16 ) */{0x02,0x08,0x02,0x30,0x02,0x02,0x02,0x01,0xFE,0xFE,0x22,0x00,0x22,0x20,0x02,0x19,0x20,0x02,0x3E,0x04,0x21,0xC8,0x20,0x30,0x21,0xCC,0x3E,0x02,0x00,0x01,0x00,0x00},/* (16 X 16 ) */{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0,0x00},/* (16 X 16 ) *

Chinese.H 文件
#ifndef __Chinese_H_#define __Chinese_H_extern u8 code Chinese[3][32]#endif

网友A:
//main.c
#include "all.H"

void main()
{
  u8 i,j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P1=Chinese[i][j];      //假如这么写[ i]
   }
}

//all.H文件
#ifndef _ALL_H_
#define _ALL_H_
        #include <STC8.H>
        #include <intrins.H>
        #include "Chinese.H"
        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        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
#endif

//Chinese.c
#include "all.H"

u8 code Chinese[3][32]={
{0x00,0x00,0x3F,0xF0,0x20,0x20,0x20,0x20,0x3F,0xF0,0x00,0x01,0x00,0x06,0x3F,0xF8,
0x22,0x00,0x22,0x00,0x22,0x00,0x43,0xFF,0xC2,0x00,0x42,0x00,0x02,0x00,0x00,0x00},/* (16 X 16 ) */
{0x02,0x08,0x02,0x30,0x02,0x02,0x02,0x01,0xFE,0xFE,0x22,0x00,0x22,0x20,0x02,0x19,
0x20,0x02,0x3E,0x04,0x21,0xC8,0x20,0x30,0x21,0xCC,0x3E,0x02,0x00,0x01,0x00,0x00},/* (16 X 16 ) */
...
};

//Chinese.H 文件
#ifndef __Chinese_H_
#define __Chinese_H_

       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[3][32];

#endif

楼主:
谢谢大佬,已经过编译了

网友B:
数组定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