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bview如何判断三位数是否为水仙花数?求帮助

楼主:
求大神解答!!!感谢!

要求如下

要求如下

网友A(2021-05-22):
部分已解决!!请问程序运行初值位153(由程序内置)怎么设置?

网友B:
弱弱地问一下:
1、什么“水仙花数”?
2、“水仙花数”与学号、姓名都有哪些关系?
3、这个APP要用单片处理吗?

网友C:
如果一个数字等于其自身数字的总和乘以给定数字中数字位数的幂,则称为阿姆斯特朗 (Armstrong)或水仙花数 (Narcissistic) 数字。

例如,数字153是阿姆斯特朗数字,因为:1^3 + 5^3 + 3^3 = 153

类似地,1634也是阿姆斯特朗数,即 1^4 + 6^4 + 3^4 + 4^4 = 1634

数字1到9也是阿姆斯特朗数字。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conio.h>
#include <math.h>

int main()
{
         int number, original, rem, sum=0, digit=0;
         clrscr();
         printf("Enter number: ");
         scanf("%d", &number);

         original = number;

         /* Counting number of digit in a given number 计算给定数字中的位数 */
         while(number!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igit++;
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= number/10;
         }

         /* After execution above loop number becomes 0 执行后,循环号变为0
            So copying original number to variable number 因此将原始变量复制到可变 变量 */

         number = original;
         /* Finding sum */
         while(number != 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em = number%10;
                  sum = sum + pow(rem, digit);
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= number/10;
         }
         /* Making decision */
         if(sum == original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is ARMSTRONG.", original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is NOT ARMSTRONG.", original);
         }
         getch();
         return(0);
}

网友D:
这是依次取模的问题吧,比较简单的数学计算

网友E:
int a=153,aa=0,aaa=0;while(a)aaa=a%10,aa+=aaa*aaa*aaa,a/=10;std::cout << aa << std::endl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