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帖有趣"关于单片机LED灯循环点亮程序调试问题"

楼主(2021-05-21):
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7328-1.html
注意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停下来,吓面是原程序: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i=i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我将它修改如下再仿真仍然没停,事情是不是变得有趣了?
char i=0;
        while(i<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无论实物还是仿真,很期待大家的测试结果

网友A: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// i=i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while(1);
}
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
网友A:
对比上面的“i”有什么不同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// i=i+1;
                }
i=i+1;
        }
   while(1);
}
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#include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
请注意问题是FOR循环中I>5以后为什么没有跳出,而不是点个破灯!             !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你没有搞懂循环嵌套--内外循环体
下面程序正常运行
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
       }

}
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比上面的“i”有什么不同
#include
void delay(int t);

谢谢您的回复,能具体解释下或者给个关键词我去搜索?   用 您的代码完美的闪烁5次,但结束循环的关键是WHILE,I=i+1的位置只改变了闪烁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搞懂循环嵌套--内外循环体
下面程序正常运行

您这个是一直在闪?

楼主:
我不理解之处在于将原代码改成下面这样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i=i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若干次FOR循环后i=5跳出,while循环似乎也跳出了,这时候P2不是应该保持最后的状态么,为什么还在闪?
顺便说下之前认为还闪说明没跳出while所以迷惑

网友B:
简单地说,就是原代码是双重嵌套,while()嵌入for(),for()能跳出,而while()跳不出,所以就一直在while()内运行。更改的方法也简单,单独用while()或单独用for()就可以了。
i=5
while(i)
{
P2=0x00;
  delay(60000);
  P2=0xff;
   delay(60000);
i--;
}

for(i=0;i<5;i++)
{
P2=0x00;
  delay(60000);
  P2=0xff;
   delay(60000);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这个是一直在闪?

跳出嵌套循环进入最后的死循环当然是

网友A:
用Proteus 8 调试模式,观察变量“i”的变化你就明白了~~

网友A:
用Proteus 8 调试模式,观察变量“i”的变化。源程序还是跳出FOR循环,只是程序末尾没有 while(1);语句他又重新返回执行 while(i<5)。

#include <REGX52.H>
void delay(int t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while(i<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0);
                i=i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while(1);
}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Proteus 8 调试模式,观察变量“i”的变化。源程序还是跳出FOR循环,只是程序末尾没有 while(1);语句他 ...

那个还不会,用的土办法   代码里加P1={i];不仅跳出了for循环还跳出了while循环,
以前一直以为这种情况下cpu是处在空载状态,什么都不干挂在那里,真没想到语句他又重新返回执行 while(i<5)
谢谢您的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地说,就是原代码是双重嵌套,while()嵌入for(),for()能跳出,而while()跳不出,所以就一直在while()内 ...

感谢回复,原铁确实跳不出while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