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按键旁边的接地电容是干嘛用的,为啥这么小,防止ESD么?

楼主(2021-05-21):
触摸按键旁边的接地电容是干嘛用的,为啥这么小,防止ESD么?

网友A:
调触摸灵敏度的,灵敏度高就加大电容,低了就减小电容

网友B:
电阻和电容器形成开关去抖动电路,以防止产生错误信号。

网友C:
震荡电路原理, 防止高通,确保低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阻和电容器形成开关去抖动电路,以防止产生错误信号。

赞同这个解释。

楼主:
三个说法,不知道该信哪个。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三个说法,不知道该信哪个。。

沙发说得对。

网友F:
一楼的对,这个是触摸按键的匹配电容,可以单独调节每个触摸按键的灵敏度的,正常情况下可以不用,因为一般的触摸IC都有触摸灵敏度调节,具体就要查器件的技术手册。

网友G:
主要是调节灵敏度,可以查看厂家的手册,有说明

网友H:
我用过触摸芯片TTP229,触摸ic确实需要10pf左右的电容调节灵敏度。

网友I:
触摸按键本身就是基于电容的充放电原理。电容的大小决定了触摸按键的反应速度也就是充放电的时间长短。

网友J:
去抖动的

网友K:
问下这个单片机好用么? 坑多不多?

网友L:
小电容滤高频,大电容滤低频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三个说法,不知道该信哪个。。

沙发的说法是正解。

网友N:
R和C组成滤波电路, 用来除去按键导通时IO脚电平上升,下降沿的抖动高频杂波.

网友M:
引用 网友N:
R和C组成滤波电路, 用来除去按键导通时IO脚电平上升,下降沿的抖动高频杂波.

错!输入电路的RC滤波电路通常是R在前,C在后!而不是C在前R在后!因为只有R在前才能保证C的端电压不能突变起到滤波作用。该电路由于R远小于单片机I口的偏置电阻,所以,R根本就没有起到RC滤波作用!

网友O:
这个是调整触摸按键灵敏度的,如果按键pad设置的合适,这个电容可以不焊。但可以先留着位置,用不同大小的电容调试。
如果这个电容接到电阻后面,就和电阻形成一个滤波器,起到抗高频干扰作用,避免误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