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零检测电路分析

楼主(2021-05-21):
过零检测电路,R30是上拉电阻么?作用是不是防止三极管误动作。D7是干嘛用的?

网友A:
R30是上拉电阻,以防止在驱动信号截止时将晶体管的基极下拉至地。 D7是反向信号钳位二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0是上拉电阻,以防止在驱动信号截止时将晶体管的基极下拉至地。 D7是反向信号钳位二极管。

不用这个二极管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