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一个信号发生器生成接近4000左右个点发送给单片机,但是单片机一下子存不下那么多...

楼主(2021-05-21):
大佬们,想问一下,我用一个信号发生器生成接近4000左右个点发送给单片机,但是单片机一下子存不下那么多.所以用帧尾截掉先发送200个点这样,但是当再次循环发送的时候,又是重新开始了,也就是200以后的点都取不到了,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如果信号发生器可控就每发送200点暂停,等候单片机处理,然后再发送。如果信号发生器不可控,就按200点对应的时间分段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信号发生器可控就每发送200点暂停,等候单片机处理,然后再发送。如果信号发生器不可控,就按200点对应 ...

请问前辈所说的信号发生器不可控,按200个点的时间发送具体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呢?

网友A:
意思就是在单片机这边分段接收。假定信号发生器开机后发送第一个200个点用5秒,那么在开启信号发生器的第5秒时单片机开始接收第二个200个点,以此类推

网友B:
可以在外部加一个存储器,先存储然后单片机根据地址进行调用

楼主(2021-07-18):
引用 网友A:
意思就是在单片机这边分段接收。假定信号发生器开机后发送第一个200个点用5秒,那么在开启信号发生器的第5 ...

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发送第一个200个点所用的时间怎么测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