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考网上5532做的一款音响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

楼主:
这个5532做的反馈,后面第二个的作用是什么,一直没想明白,请教一下各位,谢谢

网友A(2021-05-21):
好像是电压跟随器,放大倍数约为1,输入输出同相位,但是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和极低的输出阻抗,对前级的影响微乎其微。

网友B:
传说中的47耳放
已经有人说了,它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,放大倍数是1倍,作用就是提高耳放的输出电流
如果你不是专门用了DAC,比如PCM1794或者AK4490之类的专业DAC,那就不要整这玩意了,屁用都没有,浪费钱
千万不要去买原装的四五块钱的NE5532,浪费钱,还不如台产的OPA2604,两块多一个那种
本人资深HIFI出坑者

网友C:
我直接用4558..木耳,数10K的、几块钱的设备,在我耳里听不出什么差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电压跟随器,放大倍数约为1,输入输出同相位,但是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和极低的输出阻抗,对前级的影响 ...

额,我猜到是电压跟随,但是上面的两个47的电阻的作用没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传说中的47耳放
已经有人说了,它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,放大倍数是1倍,作用就是提高耳放的输出电流
如果你不 ...

大佬,请问一下那两个47电阻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直接用4558..木耳,数10K的、几块钱的设备,在我耳里听不出什么差别

我也是听不出,但是想学习学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大佬,请问一下那两个47电阻的作用是什么

串联的,就一个限流电阻,一般的耳机是32欧,加上47欧就是79欧电阻
不让运放输出电流过大引起失真而已,没什么神秘的
你换成51欧,100欧都是一样的,声音不会随着你换了电阻而变化的,因为负反馈是从OUA那个点取的,在耳机上面的电压是一样的
我用的是68欧的,因为我手头上只有这个电阻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串联的,就一个限流电阻,一般的耳机是32欧,加上47欧就是79欧电阻
不让运放输出电流过大引起失真而已,没什 ...

明白了,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