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HT11不准表现在哪里?漂移大?每个器件误差大

楼主(2021-05-21):
一直听说DHT11不准,那么不准体现在什么地方,是漂移大(比如测量一个恒定的温度给出的温度上下波动大)还是各器件之间误差大?如果仅仅只是器件的离散度大也不应该啊(我曾同时测量3片DHT11成品板,显示的温湿度都有差别),DHT11输出的是数字信号,内部芯片应该很容易对误差作出修正,难道还掺杂漂移或者别的误差?

网友A:
DHT11确实不行,特别是湿度,温度勉强可以,但是不能快速度,会温度上升,最好不要正式项目用

网友B:
DHT11的技术是低端的,对于要求很高的应用来说,精度还不够好。

网友C:
现在我们都用DHT20了。

楼主(2021-07-03):
引用 网友A:
DHT11确实不行,特别是湿度,温度勉强可以,但是不能快速度,会温度上升,最好不要正式项目用

不能快速可以勉强接受,但要是测一个固定的温度数值还会往上漂,那就真的不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HT11的技术是低端的,对于要求很高的应用来说,精度还不够好。

知道是低端的,要求也不高,但要是一直漂移就不好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