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ADC0832电压电流检测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

楼主(2021-05-22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    u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uchar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uint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
#define     u16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int unsigned int
float dianliu1,dianliu2,dianya;

uchar dianji=0;
sbit LCD_RS = P2^4;   //液晶1602  RS端口
sbit LCD_RW = P2^5;   //液晶1602  RS端口
sbit LCD_EP = P2^6;   //液晶1602  EN端口

sbit key1 = P3^0;
sbit key2 = P3^1;

sbit key3 = P1^0;
sbit key4 = P1^1;
sbit led = P1^2;
sbit fmq = P1^4;   //
int dianliumax = 90,dianyamax =30;
uchar code table[] =  {" A1=100A V=13  V"};          //设定速度初始化
uchar code table1[] = {" A0=100A V=22  V"}; //  动态显示初始化
uchar n , i,x,table2[5],table3[5],ge,shi,bai,flag1,key1n,temp;

unsigned char  x=1          ;
void  init();
void display_val(unsigned int zhuan);
unsigned int flag_aa;

/***********延时1MS程序***/
void  delay(uint z)
{  uint x,y;
   for(x=z;x>0;x--)
   for(y=80;y>0;y--);

}

/******液晶写命令************/
void  write_com(uchar com)
{         LCD_RS=0;

        P0=com        ;
//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P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P=0;
}
/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液晶写数据***********/
void  write_data(uchar  date)
{          LCD_RS=1;

        P0=date        ;
//delay(1);
        LCD_EP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P=0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void dis1(int z,unsigned int zhua,int x,int y)
{

  table2[0]=zhua/10000+0x30;           //取万位
  table2[1]=(zhua%10000)/1000+0x30;   //取千位
  table2[2]=(zhua%1000)/100+0x30;     //取百位
  table2[3]=(zhua%100)/10+0x30;       //取十位
  table2[4]=zhua%10+0x30;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        if(z==1)
  write_com(0x80+x);
        if(z==2)
  write_com(0x80+0x40+x);
//  write_data(table2[0]);
  //  write_data(table2[1]);
   write_data(table2[3]);
 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write_data(table2[4]);
                 if(y==2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write_data(table2[5]);
   write_com(0x80+16);

}
  void dis(int z,unsigned int zhua,int x,int y)
{

  table2[0]=zhua/10000+0x30;           //取万位
  table2[1]=(zhua%10000)/1000+0x30;   //取千位
  table2[2]=(zhua%1000)/100+0x30;     //取百位
  table2[3]=(zhua%100)/10+0x30;       //取十位
  table2[4]=zhua%10+0x30;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        if(z==1)
  write_com(0x80+x);
        if(z==2)
  write_com(0x80+0x40+x);
//  write_data(table2[0]);
  //  write_data(table2[1]);
   write_data(table2[2]);
 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write_data(table2[3]);
                 if(y==2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write_data(table2[4]);
   write_com(0x80+16);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液晶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 init_lcd()
{
                LCD_EP=0;
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   write_com(0x08);
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//初始化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}

}
void uart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通信初始化
{
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通信工作方式1
    R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接收
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
    TH1=0xfd,TL1=0xfd;
    TI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里一定要注意
    TR1=1;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TMOD=0X10;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1
    TH1=0XFF;   //100us定时,装入初值
    TL1=0XA4;
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工作
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1中断
          EA =1;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  int max(int a,int b,int c)
        {
    return (a>b?a:b)>c?(a>b?a:b):c;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DC0832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ADCS         =P1^5; //ADC0832 片选
sbit ADCLK  =P1^7; //ADC0832 时钟
sbit ADDI         =P1^6; //ADC0832 数据输入                /*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,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,
sbit ADDO         =P1^6; //ADC0832 数据输出                /*为节省单片机引脚,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int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uint dat=0;
        uchar ndat=0;
        uchar  Vot=0;

        if(channel==0)channel=2;
        if(channel==1)channel=3;
        ADDI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S=0;//拉低CS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ADDI=channel&0x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ADDI=(channel>>1)&0x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        ADDI=1;//控制命令结束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|=ADDO;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i==7)dat|=ADDO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j=j|ADDO;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j=j<<7;
                ndat=ndat|j;
                if(i<7)n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ADCS=1;//拉低CS端
    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
        ADDO=1;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    dat<<=8;
        dat|=ndat;

    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//return ad data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DC0832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ADCS2         =P3^7; //ADC0832 片选
sbit ADCLK2  =P3^6; //ADC0832 时钟
sbit ADDI2         =P3^5; //ADC0832 数据输入                /*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,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,
sbit ADDO2         =P3^5; //ADC0832 数据输出                /*为节省单片机引脚,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int Adc08322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uint dat=0;
        uchar ndat=0;
        uchar  Vot=0;

        if(channel==0)channel=2;
        if(channel==1)channel=3;
        ADDI2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S2=0;//拉低CS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ADDI2=channel&0x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ADDI2=(channel>>1)&0x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2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        ADDI2=1;//控制命令结束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|=ADDO2;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CLK2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2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i==7)dat|=ADDO2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j=j|ADDO2;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CLK2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2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j=j<<7;
                ndat=ndat|j;
                if(i<7)n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ADCS2=1;//拉低CS端
        ADCLK2=0;//拉低CLK端
        ADDO2=1;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    dat<<=8;
        dat|=ndat;

    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//return ad data
}
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dianliumax ++;
                if( dianliumax >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liumax = 999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dianliumax --;
                if( dianliumax <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liumax = 1;
        }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

网友A:
师傅,是否支持交流电检测?

网友B(2021-09-17):
这几个文件 是安装Keil5才有的

楼主(2025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师傅,是否支持交流电检测?

在前端增加一个分压电路,软件端进行采样处理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