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OLED屏显示的简易数字频率计代码Proteus仿真图

楼主(2021-05-22):
一、总述
二、总体设计
三、所需元器件及个数:
四、各模块功能
1、控制模块:
2、放大模块:
五、 参考文献
六、附录
1、整体电路图
2、单片机驱动代码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include "codetab.h"
#include "LQ12864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int n,n3,n4;

unsigned long int temp1;
unsigned long int nnn;
uchar    xianshi1[]="Fre:     00000HZ";//第一行显示

sbit PWM1=P1^7;

uchar count;
uchar jd=0;
bit biaozhi;
uchar dang;
uchar yanshi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timer0_inti(void)//定时器TO中断初始化
{

        TMOD=0X52;//工作模式设置 T1计数 T0 定时

  TH0=TL0=(256-200);

  TH1=0;
  TL1=0;
  EA=1;//开总中断

  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  ET1=1;//开定时器1中断
  TR0=1;
  TR1=1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)
{

delay(200);// 延时小会让液晶上电
timer0_inti();                // 中断初始化

OLED_Init(); //OLED初始化

while(1)
{
          xianshi1[9]=temp1/10000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xianshi1[10]=temp1/1000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xianshi1[11]=temp1/100%10+0x30;                  // 转换转速千位 下面分别是 百 个 十
                xianshi1[12]=temp1/10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xianshi1[13]=temp1%10+0x30;

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3,xianshi1);

  }
}
void time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PWM1=!PWM1;
   n3++;
   if(n3==5000)//时间计数        //
    {
     n3=0;
            temp1=((n4*65536)+(TH1*256+TL1)); //这样就得到1秒;
            n4=0;TH1=0;TL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}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3 //定时器计数中断
{
   TH1=0;
   TL1=0;
   n4++;
}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正要找一个单片机频率计的电路来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