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红外线遥控器的理解求指教

楼主(2021-05-22):
遥控器按下按键,单片机做相应的动作,比如声音+-。。。。。请问:这个遥控器的按键值是怎么读取的呢,有没有什么程序可以让键值显示出来呢。求论坛大神指点一下迷津,谢谢。

网友A:
红外遥控器是利用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,以红外光为载体来将按键信息传递给接收端的设备。红外光对于人眼是不可见的,因此使用红外遥控器不会影响人的视觉(可以打开手机摄像头,遥控器对着摄像头按,可以看到遥控器发出的红外光)。

网友B:
如果有串口,可以把收到的遥控码发送出来,接电脑查看。
或者,如果有显示屏,把数值显示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串口,可以把收到的遥控码发送出来,接电脑查看。
或者,如果有显示屏,把数值显示出来。

可以写个参考吗

网友C:
如果有红外接收器(1-3元左右)和逻辑分析仪(便宜的30元左右),可以直接读取并显示很直观。
如果有红外接收器(1-3元左右)和51单片机(8元左右),通过51单片机读取然后通过串口转发给电脑也是可行的。
因为红外接收有载波和时序要求,不清楚能不能通过串口直接读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