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单片机流水灯程序有用吗

楼主(2021-05-22):
#include<reg51.h>  //51系列单片机定义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定义无符号字符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//定义无符号整数

void delay(uint);  //声明延时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uint i;
uchar temp;

while(1)
{
temp=0x01;
for(i=0;i<8;i++) //8个流水灯逐个闪动
{
P2=~temp;
delay(100);  //调用延时函数
temp<<=1;
}

temp=0x80;
for(i=0;i<8;i++) //8个流水灯反向逐个闪动
{
P2=~temp;
delay(100);  //调用延时函数
temp>>=1;
}
temp=0xFE;
for(i=0;i<8;i++) //8个流水灯依次全部点亮
{
P2=temp;
delay(100);  //调用延时函数
temp<<=1;
}
temp=0x7F;
for(i=0;i<8;i++) //8个流水灯依次反向全部点亮
{
P2=temp;
delay(100);  //调用延时函数
temp>>=1;
}
}

}
void delay(uint t)  //定义延时函数
{
register uint bt;
for(;t;t--)
for(bt=0;bt<255;bt++);
}

网友A:
没看出来什么问题

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有用何解?  拿来娱乐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如果做项目用, 没有太大参考价值。 就问你一点, 那么多delay100ms,如何响应别的突发操作,比如按键。

网友C:
用来初步学习还是可以的,没什么太大问题,不过高级一点的就不行了

网友D:
初步学习都是先做流水灯啊

网友E:
对于一些基本的校内基础科技竞赛,应该够拿奖了。还是有用的

网友F:
学校学的嘛!我们也正在学呢哦,对于单片机理解很不错,能自己搞懂就很好了

网友G:
存在即有合理性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
sbit LED1 = P2^0;
sbit LED2 = P2^1;
sbit LED3 = P2^2;
sbit LED4 = P2^3;
sbit LED5 = P2^4;
sbit LED6 = P2^5;
sbit LED7 = P2^6;
sbit LED8 = P2^7;

/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// 函数名称: Delay()
// 函数功能:毫秒延时
/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0; x < z; x++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0; y < 113; y++);
}
// 函数名称: main()
// 函数功能: 实现一个LED灯一闪一闪的效果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亮1s
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           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灭1s
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3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4 = 0;   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亮1s
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           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灭1s
                LED5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6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6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7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7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来什么问题
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
sbit LED1 = P2^0;
sbit LED2 = P2^1;
sbit LED3 = P2^2;
sbit LED4 = P2^3;
sbit LED5 = P2^4;
sbit LED6 = P2^5;
sbit LED7 = P2^6;
sbit LED8 = P2^7;

/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// 函数名称: Delay()
// 函数功能:毫秒延时
/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/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0; x < z; x++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0; y < 113; y++);
}
// 函数名称: main()
// 函数功能: 实现一个LED灯一闪一闪的效果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   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亮1s
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           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灭1s
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3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4 = 0;   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亮1s
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           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持续灭1s
                LED5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6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6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7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7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}
}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有用何解?  拿来娱乐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如果做项目用, 没有太大参考价值。 就问你一点, 那么 ...

外部中断了解下

网友I:
要了解下单片机定时器的使用,延时函数会阻塞单片机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