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+三极管继电器电路问题

楼主(2021-05-22):
请问,51单片机驱动三极管电路是否可以用NPN三极管。为什么我是用如图这样的电路设计继电器驱动不了,这是因为三极管用的不对吗?

网友A:
查SLC-5VDC-SL-A资料,得到5V下驱动电流185mA查SS8050-H资料,得到Hfe为120到350,平均235;
Ic=1.5A,满足185mA的条件。
按照目前你用来做开关状态,那就必须满足饱和条件,即Ib*Hfe>=185mA
按平均放大倍数来算,Ib*235>=185mA,那就要求Ib>=185/235即Ib>=0.79mA
假设你用的是标准51,不是增强型的,那这时候看IO口的配置:你用的是P1.0口。片内弱上拉(10K左右)。当IO口高电平时,Ib=5V/(1K+10K)=0.45mA,不满足Ib>=0.79mA; 也就不满足饱和条件。
当用的是某些增强型51时,可配置IO口为推挽输出。这时,Ib=5V/1k=5mA,满足Ib>=0.79mA的饱和条件,故可以实现电路的正常功能。

如果还是采用标准51,要是其能正常工作,必须增加Ib,可以在P1.0对电源加上拉电阻,使其满足饱和条件。我们要满足饱和条件Ib>=0.79mA,那就是5V/(1K+(10K//上拉电阻x))>=0.79mA 得到(1K+(10K//上拉电阻))<=6.33k  即(10K//上拉电阻x)<=5.33k    10*x/(10+x)<=5.33 4.67x<=53.3  x<=11.41k

为了保证可靠的导通,及器件的差异性,我们按Hfe=100计算,得到Ib>=1.85mA   5V/(1K+(10K//上拉电阻))>=1.85mA 同理得到上拉电阻x 10*x/(10+x)<=1.7  x<=2.04k。 当IO口低电平时,灌电流为5v/1.7k=2.9mA,满足IO口灌电流小于10mA。
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在P1.0对电源上拉2K电阻,即可驱动继电器。

以上内容不是告知答案,而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。
ps:5楼做法是常规做法。比用NPN管、IO口加上拉电阻有哪些好处?望思考下。。

网友B:
单片机的输出电流直接驱动8050能力不足,需要给这个三极管加上拉电阻。用NPN和PNP都可以。(注意可能出现上电瞬间触发动作的情况,这取决于此型号单片机上电时P1的输出状态是高电平,低电平或者高阻态)

修改成这样

修改成这样

网友C:
把基极电阻更换成3V稳压管试看

网友D:
你 的电路没有问题,IO口改推挽输出,并接3.3K下拉。完美解决上电瞬间触发的问题。

网友E:
继电器要求驱动电流较大,51单片机I/O口灌电流可达10mA,建议使用灌电流驱动,使用PNP管。

网友F:
IO口改推挽输出,并接3.3K下拉。建议使用灌电流驱动,使用PNP管

网友G:
建议首先使用连接到5V电源的开关测试晶体管, 继电器。 这样,可以排除51单片机IO或软件不正确的可能性。

网友H:
这电路看着没问题,你应该先排除一下IO口的问题,你这个N管用得对,检查下硬件封装有没有连错,还有直连单片机IO的不要用P管,VCC电压会倒灌进IO的

网友I:
VCC驱动不了继电器线圈吧

网友J:
要用NPN管的呀

网友K:
应该没问题,关键看你的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,5V是可以驱动的。

网友L:
用了“准双向I/O口”了吧?改为推挽出试试。要是还不可以只能改为PNP管,还有推挽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