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S1117芯片上面的脚连什么

楼主(2021-05-22):
我看手册上没说,有些人的封装库把上面那个脚和2连起来了,有些是在原理图上把那个脚加上了,这个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以及应该连哪?

网友A:
你用万用表测2脚与上面的宽脚电阻不就明白了

网友B:
事实上网络是相同的,大面积可以散热

网友C:
按照规格对芯片进行接线。

网友D:
一个是输入,一个是3.3输出,还有一个是地

网友E:
AMS1117 中间2脚和上面那个脚是器件内部就是连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万用表测2脚与上面的宽脚电阻不就明白了

在这画板子呢,芯片还没买,协会也没有,所以来问问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MS1117 中间2脚和上面那个脚是器件内部就是连通的。

所以说就把他俩连起来?还能增大散热面积?那是不是在某些情况还可以拿上面那个脚来代替2脚

楼主:
我发现我标题说的好像有些歧义,我的意思是ams1117芯片除了123三个脚之外的那个大引脚应该怎么连

网友F:
数据手册怎么连你就怎么连就行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我标题说的好像有些歧义,我的意思是ams1117芯片除了123三个脚之外的那个大引脚应该怎么连

如果是ASM117系列的话 就是是VOUT,也就是2号脚相通,你接不接都一样,他们内部导通。如果是AMS117系列的话我不知道。

网友H:
看AMS1117的datasheet可以知道,大的那个引脚显示的是Vout也就是输出引脚,同样的中间的那个引脚也是Vout,说明他们的net是一样的,就是可以直接相连接的。电路板上面的net点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,包括VCC和GND,只要是net点名称相同的点,实际上都是相互连接的,所以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一定不能随便标net点,不能把本来该不同的net连到同一个net上引起不必要故障。

网友I:
都是输出,可以连在一起,也可以不连,内部是联通的。

网友J:
电源负极,信号输入端 和信号输出端

网友K:
该脚和2脚内部相连,布线时用大面积敷铜,增加散热面积!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我标题说的好像有些歧义,我的意思是ams1117芯片除了123三个脚之外的那个大引脚应该怎么连

直通2脚,本来不需要额外连接,但是焊在板子上可以增强散热效果。

网友M:
AMS1117多出的脚可理解为散热脚,该脚的主要作用就是散热,次要主要是固定芯片,该脚内部与2脚直通,在画PCB时没有必要和2脚相连,有时候该脚和1、2、3脚之间需要走线,连接2脚影响布通率。硬要连接到2脚就要自制一个四个脚的原理图元件,在原理图里连接起来,更新PCB,反而很麻烦。
根据实际画图情况,可以放置矩形填充块加大该脚的散热效果,在不影响走线和地线铺铜的情况下,放置的矩形填充块越大越好,由于该脚和电源输出脚2脚内部直通,不能和地线的铺铜相连,否则就短路了。

网友N:
和2脚是连在一起的,应该是个电源正极

网友O:
一个是输入,中间第2脚,是3.3V输出,下面一个脚是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AMS1117多出的脚可理解为散热脚,该脚的主要作用就是散热,次要主要是固定芯片,该脚内部与2脚直通,在画PC ...

好详细,谢谢!

网友P(2021-10-21):
左边是地,中间和上面是3.3v输出,右边是5v输入

网友E:
中间的第2脚和器件封装的上面那个脚是通的。在PCB板上和大片铜皮焊接起来降低热阻,起到良好的散热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