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595最大可以驱动多少寸的数码管?

楼主(2021-05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倒不如问最大可以驱动多少寸的数码管?

网友B:
我可以告诉你 驱动1000寸的 都可以,里面放一个LED就行了 壳子做1000寸 应该可以做

网友C:
100寸都可以,加固态继电器驱动。

网友D:
74HC595最大可以驱动 5.5V

74HC595 不能推动12V的数码管
你可以用  TPIC6C596 8位移位寄存器 7segment displays 7段数码管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forum.p ... mp;page=1#pid968365

网友E:
HC595不够用的话可以换6B595,多大LED都能驱动。

网友F:
这仅与7段显示模块的额定电流有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