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中输入字符串问题

楼主:
麻烦大家给看看,想问下字符串那里怎么了,明明字符串变量我已经提前声明了。

网友A(2021-05-22):
给的信息不全,不好判断,最好工程发出来。

网友B:
字符数组只有在定义时才能将整个字符串一次性地赋值给它,一旦定义完了,就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赋值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字符数组只有在定义时才能将整个字符串一次性地赋值给它,一旦定义完了,就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赋值了。

多谢指教,应该就是这个问题,太久没接触字符串都忘了

网友D:
你再仔细看看工程,我们不好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