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LED灯串联电阻为什么不一样?

楼主(2021-05-22):
如题led灯串联的电阻为什么不一样?可以一样吗?每个阻值又如何确定?

网友A:
不同颜色的led灯反向电压不一样,为了平衡亮度串联的电阻不一样,可以一样,根据电流算,2.2k就行。

网友B:
不同颜色LED因为材料工艺不同,其正向导通压降不同,通常红、琥珀黄大约1.5到1.7,翠绿、蓝、粉大约3到3.2,建议查找资料,限流电阻的计算为,(电源电压-LED压降-驱动管压降)/LED工作电流,因为不同LED的光效也不同,所以工作电流最好实际试验测出为准,一般取5到15mA之间。#^_^#

网友C:
电阻阻值越大,LED灯显示的效果就越低,就是亮度

网友D:
电阻可以不同。 它们由LED的电流决定。

网友E:
电阻是可以不同的,但是这里应该是两个因素决定:一是LED的的工作电压和电流,不同颜色这个LED是不同的,二则是单片的的引脚承受电流,电流最大不能超过单片机引脚能承受的最大电流。

网友F:
调整亮度一致吧

网友G:
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根据器件和要求或计算或实验
但图中 10K 和 220 这么大差距的不清楚作者想做啥

网友H:
阻值越大,亮度越低,建议把阻值调到一致,

网友I:
跟压降是没什么关系的,主要是亮度调节
不同颜色的LED灯发光亮度都是不一样的
调节的原则就是眼睛看,全部点亮,不断的改变电阻来调节,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了就行了

网友J:
串联电阻阻值不一样,LED灯的亮度自然就不一样

网友K:
不同颜色LED压降不同

网友L:
从标示看这个电阻完全是乱标的。作为指示灯的LED我们不但要考虑LED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单片机I/O口的电流输出能力。红色LED的正向压降比较小,而图中的串联电阻反而比白色led的串联电阻小,显然没有依据的,所以说是乱标的

网友M:
主要是光强不同,在额定工作电流范围,电阻任意调整

网友N:
串联电阻由LED的正常电流决定,电阻越大,电流越小,则LED亮度越低。不同的LED工作电流不同所以所需的限流电阻不同。

网友O:
可能是各发光性能参数不一致,或者是因为各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给人的亮度视觉差不一样,同样的电流红的会显得亮点,绿的会暗点

网友P:
因为他们的管压降不一样,所以各自的限流电阻也不同。例如红色的管压降为1.8V~1.6V;R=Vcc-1.7V/0.015A

网友Q:
不同LED反向电压不一样

网友R:
没人说让你去学习一下LED串联限流电阻的计算公式哈,去学一下,10分钟的事

网友S:
LED灯颜色不同,内部材料是不同的,这就导致内阻不同,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也不同,防止电流倒灌单片机烧坏引脚,故取限流电阻阻值不同。

网友T:
这个每种颜色的LED需要的电流是不同的,需要查一下不同颜色的LED的电流,然后用电源电压减去LED所需电压,然后除以该LED所需电流,就是所需电阻的阻值。R=(VCC-LED所需电压)/LED所需电流。

网友U:
电阻阻值越大灯越暗,阻值越小灯越亮

网友V:
一般指示灯用随便接个几k电阻就可以。要想使之亮度基本一致就要仔细调电阻,因每种颜色灯的压降不一样,电流也就不一样。

网友W:
限流电阻,根据LED工作电流与压降,可计算出电阻阻值

网友X:
阻值不一样他的亮度会受到影响,因为每个灯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。

网友Y:
LED 发光二极管长寿命的工作电流在20mA左右,  VDD=5v接10K,和2.2K限流电阻, 只会对发光亮度有影响.

网友Z:
不用的LED的电阻是不同的,为保证亮度基本一致,所以要不同的电阻

网友AA:
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不同,选用电阻不同,电阻用来限流。二极管分压(电流符合工作电流)剩下电压由电阻分压,。二极管工作电压已知,由总电压得到电阻分压也可计算出来。由电阻电压和二极管工作所需电流计算所需阻值大小。

网友AB(2021-12-03):
LED也有功率大小,从0.01~10W都有

网友AC:
不同颜色的灯压降不一样,很多都是大致的算一个一起用,实际亮度差异还是很大的,看规格书可以看到

网友AD:
你这是实际应用的电路?应该有不同颜色灯珠, 第一 不同颜色LED(特别是红光额定只有2.2V)VF 不一样,共阳5v供电 只能用不同阻值电阻分压 限流 不然会损坏灯珠。第二利用RGB来配白光,需要调不同颜色的亮度比。才能得到最佳白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