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2864出现lcd12864a.dll报错

楼主:
想问一下问什么别人发的仿真  程序应该都是对的  为什么运行仿真一直出现这样的问题   第一次接触仿真的12864  也参照网上的修改路径dll文件  还是没有解决,请各位大神辛苦看看 谢谢各位大哥

网友A(2021-05-23):
12864A建议用Proteus7.10版本的,不建议用Proteus8系列,因为在8系列上这个液晶必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,不能动的,否则液晶不能显示的!

关于LCD12864A.dll仿真失败的问题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8431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13275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97838-1.html

网友B(2022-04-28):
引用 网友A:
12864A建议用Proteus7.10版本的,不建议用Proteus8系列,因为在8系列上这个液晶必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...

好嘞  谢谢

网友C:
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模型不支持ASCII字符导致的,如果你输出ASCII,就有可能导致此异常。

另一个LCD12864的仿真模型,可以运行在proteus8上(不建议proteus8.6)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2815-1.html

网友D(2024-04-17):
可以的·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