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tium Designer库没有红外发射管

楼主(2021-05-23):
我的AD库里没有红外发射管封装,网上也查不到,敢问各位大佬封装尺寸

网友A:
实测画一个

网友B:
常见的封装和发光二极管差不多,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,库里没有,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常见的封装和发光二极管差不多,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,库里没有,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。

就是为HF和HJ这两个注释符没见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测画一个

没有实物

网友C:
红外发射管一般只有两种尺寸,一种3mm,一种5mm,自己画个封装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红外发射管一般只有两种尺寸,一种3mm,一种5mm,自己画个封装就好了

好的,谢谢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