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用Proteus仿真蜂鸣器为什么不响?

楼主(2021-05-23):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beep.h"
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delay_init(84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延时函数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ED端口
        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端口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E,GPIO_Pin_9); // DS0拉低,亮   等同LED0=0;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E,GPIO_Pin_0); //BEEP引脚拉低, 等同BEEP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300ms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E,GPIO_Pin_9);   // DS0拉高,灭   等同LED0=1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E,GPIO_Pin_0);   //BEEP引脚拉高, 等同BEEP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300ms
        }
}

网友A:
蜂鸣器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,使用方法都有差异的

网友B:
把R19去掉,R18换成小一点的,1K。让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试试。

楼主:
敬请发一个可以仿真的实例!

网友C(2022-10-21):
双击蜂鸣器改电压,建议改1v或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