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字电子钟,可以实现按键控制,但是闹钟方面好像有问题,有大神能帮忙看看吗?

楼主(2021-05-23)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led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//用一维数组定义0-9、横杠、全灭
uchar a[8];
uchar second=0,minute=0,hour=0;
uchar minute1=0,hour1=0;
uchar b[8]={0x01,0x02,0x04,0x08}; //扫描按键1的信号,进行选位
uchar k=0; unsigned int temp;   // 记录毫秒为秒的变量
uchar M,flag; //M是模式,更新时间的种模式加上正常模式
uchar counter;
sbit K1=P1^0;
sbit K2=P1^1;
sbit K3=P1^2;
sbit K4=P1^3;
sbit S1=P1^6;
sbit S2=P1^7;

void T0_ISR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MOD=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if(20==count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ounter=0;
                 S2=~S2;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n)       //0.2毫秒
{
int x,y;
for(x=0;x<n;x++)
for(y=0;y<24;y++);
}

void time1()interrupt 3   //定时器中断函数
{
TH1=0xfc;     //定时ms
TL1=0x18;
temp++;
counter++;
if(temp==1000)   //配合定时器定时s
{
temp=0;
second++;
}
if(second==59)
{
second=0;
if(minute<59)
minute++;
else
{
minute=0;
hour++;
hour%=24;
}
}
if(hour1==hour&&minute1==0&&second<10)    //整点报时
{
if(M==0)
S1=0;
S2=0;
}
if(temp%250==0)            //每ms
flag=!flag;       //闪烁标志位取反
if(k==8)
k=0;
P0=a[k];
P2=b[k++];
delay(1);
P2=0x00;
}

void display()
{
switch(M)
{
case 0:
{
if(flag==1)
a[0]=led[hour/10];
a[1]=led[hour%10];
a[2]=led[minute/10];
a[3]=led[minute%10];
}
break;
case 1:
{
if(flag==1)
{
a[0]=led[hour/10];
a[1]=led[hour%10];
a[2]=led[minute/10];
a[3]=led[minute%10];
}
break;
case 2:
{
if(flag==1)
{
a[0]=led[hour/10];
a[1]=led[hour%10];
a[2]=led[minute/10];
a[3]=led[minute%10];
}
}
break;
case 3:
{
if(flag==1)
{
a[0]=led[hour1/10];
a[1]=led[hour1%10];
a[2]=led[minute1/10];
a[3]=led[minute1%10];
}
}
break;
case 4:
{
if(flag==1)
{
a[0]=led[hour1/10];
a[1]=led[hour1%10];
a[2]=led[minute1/10];
a[3]=led[minute1%10];
}
}
}
}
}

void key_scan()
{
if(K1==0)
{
delay(10);  //延时去抖
if(K1==0)    //按K1进行模式切换
{
M++;
if(M==5)
M=0;
if(K4==0)
M=0;
}
while(!K1);   //等待按键释放
}
if(M!=0)
{
switch(M)
{
case 1:     //调时
{
if(K2==0)           //加键按下
{
delay(10);
if(K2==0)
{
if(hour<23) hour++;
else hour=0;
}
while(!K2);
}
if(K3==0)
{
delay(10);
if(K3==0)
{
if(hour> 0) hour--;
else hour=23;
}
while(!K3);
}
}
break;
case 2:    //调分
{
if(K2==0)
{
delay(10);
if(K2==0)
{
if(minute<59)
minute++;
else
minute=0;
}
while(!K2);
}
if(K3==0)
{
delay(10);
if(K3==0)
{
if(minute>0)
minute--;
else
minute=59;
}
while(!K3);
}
}
break;
case 3:    //闹钟调时
{
if(K2==0)
{
delay(10);
if(K2==0)
{
if(hour1<23)
hour1++;
else hour1=0;
}
while(!K2);
}
if(K3==0)
{
delay(10);
if(K3==0)
{
if(hour1>0)
hour1--;
else hour1=23;
}
while(!K3);
}
}
break;
case 4:    //闹钟调分
{
if(K2==0)
{
delay(10);
if(K2==0)
{
if(minute1<59)
minute1++;
else minute1=0;
}
while(!K2);
}
if(K3==0)
{
delay(10);  //延时去抖
if(K3==0)   //减键按下
{ if(minute1>0)
minute1--;
else minute1=59;
}
while(!K3);
}
}
break;
}
}
}
void main()
{
M=0;
flag=0;     //闪烁标志位
TMOD=0x10;   //定时器以方式定时
TL1=0x18;
EA=1;     //打开总中断
ET1=1;  //允许定时器中断
TR1=1;  //开启定时器(开始定时计数)

while(1)
{
key_scan();
display();

}
}

shuzidianzizhong 2.zip

网友A:
在中断里只干必须干的事,把处理的事放到main循环里去干,减少中断干扰程序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