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的电压能否带动两个5V的步进电机运转

楼主(2021-05-23):
如果接一个步进电机,步进电机正常工作。但是接两个步进电机,一个转,一个不转。请问是我的硬件电路有问题?还是电压不够,带不起来?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

网友A:
带不起来的时候测下5V就完事了呗!

网友B:
会不会是驱动模块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不起来的时候测下5V就完事了呗!

我现在就是需要用两个步进电机,怎么办?

网友C:
可能是驱动模块除了问题,再不行测一下5V电压

网友D:
换个瓦数大的电源试试

网友E:
如果两个电机要同时转的话,你的电源输出电流至少要比两个电机工作电流加起来还要大些

网友F:
首先应该考虑电源的功率不足以运行两台,换大功率电源

网友G:
如果过程中5V电压始终保持就是你的皎洁有错不能保持就加大电源输出功率

网友H:
如果电机一样,一个电机能在5V工作,10个,100个 。。。。 5v都没问题,只要5v功率够,导线长度和线径也一样。

网友I:
电源功率不够,老铁
1、换电源
2、换步进电机
3、分时启动试试

网友J:
看看工作的时候电源还有5V吗

网友K:
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。

网友L:
可以的,需要使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

网友M:
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的话,如果带两个电机的话,电源会有很大的压降。看一下电源参数带载电流多大,电机参数。

网友N:
看你5v电源的输出能力

网友O:
给它接两个5v电源不可以吗?

网友P:
这个跟电压无关,跟电流有关~也就是跟功率有关。

为什么说跟电压无关呢?因为按正常的用电设备要求,220V的设备用220V的电源,DC12V的设备用DC12V的电源,这是规定,也是规矩,是安全操作的基本,(如果你电压乱用,另当别论!)(电池的充电,充电电压与电池电压不一定相同,这个特殊)

通常用电设备都有电压、电流、功率几个基本标称,也就是先默认电压是相匹配的、正确的,所以,一般的说法都忽略“电压”,直接说电流或功率;所以说跟电压无关。(但并非真正的无关!是默认规定!)

提问题的时候,都默认你的电压匹配正确;回复都是直接问你的电源提供的电流够不够、功率够不够。
eg.12V/10A(或者12V/120W)的电源,提供给10只12V1A(12V/12W)的“灯泡”可以吗?可以!电机呢?不考虑‘启动电流’等等情况下,可以! 但极少人这样用,因为电机并联要考虑电机的极性、磁极、启动时的反电动势等等相互影响。   反之,2只12V/5A(60W)的电源并联 ,是可以给1台12V/10A(120W)的电机使用的。

网友Q:
测测都有5v吗

网友R:
只要电压没下降就不是电源问题,看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不转的那个电机电路或者电机本身问题,前提是程序没问题

网友S:
可以的。只要有驱动能力。
电机是5V

网友T:
电机驱动模块有问题,或者接法错误

网友U:
先看一下电源的功率够不够,带两个电机启动电流大,最起码得有两到三倍冗余

网友V:
你这个问题也是好多爱好者的疑问之一。
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:5V电压应该可以带动无限个5V步进电机。但大多人会忽视一个容量的问题!你用5V/1A的电源能带起5V/2A的设备么,显然不能。因此你用个大一些的电源就可以了!

网友W(2021-08-11):
如果这种情况下电机和电源都是好的,那么要么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,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够,要么是两个步进电机不是完全匹配,可以尝试先后启动的方法

网友X(2021-09-18):
2个电机都接上启动后测一下电压有没有被拉的很底

网友Y:
1.你的硬件电路没发出来,看不到

网友Y:
1.你的硬件电路没发出来,看不到     2.不一定是电压不够,可以用万用表测下

网友Z:
一个转,一个不转,看下不转的那个是不是5V接进去控制这个电机的开关管了没有,控制信号ON/off是不是有送进去。 可以对调电机试试。 同是5V电压下,电源功率足够,控制电路正常,电机是可以两个同时转的。

网友AA:
不是有50W以上的手机充电器么,输出10A以前没问题,接上粗线试试呗。

网友AB(2021-11-23):
可以检查一下你的5V电源的额定功率(或者额定电流),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大,驱动不了两个步进电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