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小车 实现避障 距离用数码管显示 pwm调速 程序贴完之后要么数码管显示乱...

楼主(2021-05-23):
问题 做一个小车  实现避障 距离用数码管显示 pwm调速   程序贴完之后要么数码管显示乱的不行   要变速有问题 想用t1中断扫描动态数码管  和产生pwm信号
void zd3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{
TH1 =0xf8;
TL1 =0x30;
Display();
MA++;
if(MA < SpeedA)
{
ENA = 1;
}
else
  ENA = 0;
if(MA == 10)
{
  MA = 0;
}
MB++;
if(MB < SpeedB)
{
ENB = 1;
}
else
  ENB = 0;
if(MB == 10)
{
  MB = 0;
}

MC++;
if(MC < SpeedC)
{
ENC = 1;
}
else
  ENC = 0;
if(MC == 10)
{
  MC = 0;
}

MD++;
if(MD < SpeedD)
{
END = 1;
}
else
  END = 0;
if(MD == 10)
{
  MD = 0;
}
TR0 = 1;
}

网友A:
中斷寫得夠長的啊,特別是把顯示函數都寫到中斷

网友B:
你用的是定时中断1,如果在中断程序中处理逻辑的话,建议先停掉定时器1,TR1=0;处理完后,赋初值,再开定时器1,TR1=1;你程序中最后开的是定时器0,TR0=1。搞错了吧?前边也没有关定时器的指令。

网友B:
不关的话,定时器1在不停的中断,形成嵌套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关的话,定时器1在不停的中断,形成嵌套了,

懂了懂了   搞定了 感谢大佬 大佬万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