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proteus8中的原理图部分求解

楼主(2021-05-23):
求大神解释图中U2的名字与作用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2

74HC21,4输入与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4HC21,4输入与门。

谢谢回答呀,还麻烦您一下,您能根据这个图看出来这个器件在这里的作用吗

网友B:
回帖奖励 +2

看图说话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答呀,还麻烦您一下,您能根据这个图看出来这个器件在这里的作用吗

推测P1.4~1.7接4个按键,任意一个按键按下,U2输出低电平,P3.3外部中断2响应后立即执行按键扫描函数,判断是哪个按键操作并输出相应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测P1.4~1.7接4个按键,任意一个按键按下,U2输出低电平,P3.3外部中断2响应后立即执行按键扫描函数,判 ...

好的谢谢您

楼主:
好 懂了~谢谢您

网友C:
四输入与门,扩展单片机中断引脚数的

网友D:
与门、或门、非门、与非门、或非门、与或门、与或非门、异非门、异或门。。。门电路很绕吧?

记得有个贴问:单片机时代要不要学数字电路?这不答案就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