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怎么不亮?蜂鸣器也不响

楼主(2021-05-23):
LED怎么不亮?蜂鸣器也不响

网友A:
5V-1.4-0.6-0.6=3V/3.3=1毫安电流不足点亮发光二极管,除非设置发光二极管电流小于1毫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V-1.4-0.6-0.6=3V/3.3=1毫安电流不足点亮发光二极管,除非设置发光二极管电流小于1毫安

不是这个问题,1ma电流已经很亮了。

网友B:
U1 的 RST悬空。怎么工作? U2电源都没接怎么工作

网友C:
555芯片未正确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