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编写程序使LCD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呢?

楼主(2021-05-23):
求解答

网友A:
莫名其妙的话题,没有条件没有要求没有硬件,说什么都白搭

网友B:
类似问“在纸上怎样能写出一个3位的整数?

网友C:
首先保证你程序里得到的数据是精确的,LCD只是显示而已

网友D:
小数点在什么位置上显示,是由您自己的程序确定,显示的数字位数是一定的,如1234,可以标定位1.234、12.34、123.4、1234

网友E:
驱动LCD的程序,把画点放电后两位的前面

网友F:
比如11.123,其实你就按照普通字符的显示方式,先取出整数部分的十位,然后像素偏移一下,然后再显示个数,以此类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