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编写程序 PWM波形异常

楼主(2021-05-23):
    由于网上编写的PWM都是在主函数中,我想将PWM模块化,就自己编了一个PWM子函数,但是用逻辑分析仪仿真出来的波形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。
    1、首先设置了T1定时中断,工作方式为2,初值为0xff,中断后中断程序中tick自加,但是仿真的波形中tick跳变了,这是为什么?
    2、我在程序中设置了PWM周期为10000个tick,理想上周期应该是10000*1um,占空比设置固定值为50%,Ton=(周期*占空比)/100.0,也就是Ton应该为5000,但是仿真波形Ton固定为156,这是为什么?
    3、程序给出了限定if(tick<=Ton)PWM=1,仿真后tick=10060,Ton=156,PWM=1,跟if语句矛盾呀
   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?非常感谢

#include<reg52.h>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;

sbit PWM=P2^1;
u16 tick;
u8 Ton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T1Init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初始化T2并运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1Init()
{
        //C_T2=1;CP_RL2=0;
        //TH2=0xff;
        //TL2=0xff;
        //TR2=1;EA=1;ET2=1;
        TMOD|=0x20;
        TH1=0xff;
        TL1=0xff;
        ET1=1;//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1=1;//打开定时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T2Interrupt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2Interrup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ick++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PWM_Generator
输  入:T:周期,Tx1u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100倍占空比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WM_Generator(u16 Period,u8 Duty)
{

        Ton=(Period*Duty)/100.0;
        if(tick=Period)tick=0;
        if(tick>Ton)PWM=0;
        if(tick<=Ton)PWM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main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    //u8 i;
        T1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for(i=0;i<100;i++){PWM_Generator(1000,i);}
                //for(i=100;i<=0;i--){PWM_Generator(1000,i);}
                PWM_Generator(10000,50);

        }
}

楼主:
上传下图片

网友A:
#include "STC12C5A60S2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;
typedef unsigned long  u32;

sbit PWM=P2^1;
u16 tick;
u16 Ton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T1Init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初始化T2并运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1Init()
{
        //C_T2=1;CP_RL2=0;
        //TH2=0xff;
        //TL2=0xff;
        //TR2=1;EA=1;ET2=1;
        TMOD|=0x20;
        TH1=0xff;
        TL1=0xfe;
        ET1=1;//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1=1;//打开定时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T2Interrupt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2Interrup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ick++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PWM_Generator
输  入:T:周期,Tx1um     D:100倍占空比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WM_Generator(u16 Period,u16 Duty)
{
        Ton=Period/100*Duty;
                if(tick>=Period)tick=0;
                if(Ton<Perio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ck>Ton)PWM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PWM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on=0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main
输  入:
输  出:
功  能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    //u8 i;
        T1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for(i=0;i<100;i++){PWM_Generator(1000,i);}
                //for(i=100;i<=0;i--){PWM_Generator(1000,i);}
                PWM_Generator(10000,90);

        }
}

勤加练习if(==)

网友B:
中断周期太短,CPU忙不过来。响应中断需要时间,保护现场需要时间,执行中断需要时间,返回现场也需要时间。在12MHz环境执行tick++;就需要4us,CPU哪来时间执行PWM_Generator(10000,90);???

网友C:
中短周期设置的太短,设置长一点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勤加练习if(==)

感谢,解决了tick跳变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断周期太短,CPU忙不过来。响应中断需要时间,保护现场需要时间,执行中断需要时间,返回现场也需要时 ...

感谢感谢,把定时器初值设长一点可以输出正常pwm波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