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lx345应用在CC2530的测试代码

楼主(2021-05-23):
#include  <ioCC2530.h>
#include  <stdio.h>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 unsigned int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
//使用的端口,请按照以下接线
#define        SCL   P1_0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#define        SDA   P1_1     //IIC数据引脚定义
#define SDADirOut P1DIR|=0x02;      //xxxx1M01
#define SDADirIn  P1DIR&=~0x02;
#define        SlaveAddress   0xA6          //定义器件ADLX345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

char display[]={"0123456789."};         //将数字变成字符串的形式才能显示         i对应diaplay[i]
char Txdata[4];
char Txdata1[2];

BYTE 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缓存区
uchar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//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
void init_uart(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;
void Init_ADXL345(void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ADLX345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;
void display_x();
void display_y();
void display_z();

void  Single_Write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;   //单个写入数据
//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void  Multiple_Read_ADXL345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//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-------------
void Delayus(unsigned int usec);
void ADXL345_Start();
void ADXL345_Stop();
void ADXL345_SendACK(char ack);
char  ADXL345_RecvACK();
void ADXL345_SendByte(BYTE dat);
BYTE ADXL345_RecvByte();
void ADXL345_ReadPage();
void ADXL345_WritePage()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串口初始化
//19200 bps
void init_uart()
{
    CLKCONCMD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
    while(CLKCONSTA & 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晶振稳定
    CLKCONCMD &= ~0x4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

    PERCFG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置1 P0口
    P0SEL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_2,P0_3,P0_4,P0_5用作串口
    P2DIR &= ~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优先作为UART0

    U0CSR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方式
    U0GCR |= 9;
    U0BAUD |= 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设为19200
    UTX0IF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
}

//*********串口数据发送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SeriPushSend(char *Data,int len)
{
  int j;
  for(j=0;j<len;j++)
  {
    U0DBUF = *Data++;
    while(UTX0IF == 0);
    UTX0IF = 0;
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wan=temp_data/10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0;   //取余运算
    qian=temp_data/1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;    //取余运算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;      //取余运算
    ge=temp_data+0x3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optimize=none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)
{
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1微秒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optimize=none
void Delayus(unsigned int usec)
{
     usec>>= 1;
    while(usec--)
    {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asm("nop"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art()
{
    SDADirOut;
    Delayus(5);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us(5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op()
{
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us(1);
    SDADirOut;
    Delayus(1);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ACK(char ack)
{
    SCL = 0;
    Delayus(5);
    SDADirOut;
    Delayus(5);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ADXL345_RecvACK()
{
    SCL=0;
    Delayus(5);
    SDADirOut;
    SDA=1;
    SDADirIn;
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//此处是否有必要使SDA先拉高?!?!
    SCL=1;
    Delayus(5);
    if(SDA==1)
    {
      SCL=0;
      return 0;  //er
    }
    SCL=0;
    return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
    SDADirOut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ADXL345_RecvA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ADXL345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

    SCL=0;
    SDADirOut;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Delayus(5);
    SDADirIn;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us(60000);             //延时   3s 读取数据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us(5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请参考中文pdf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请参考中文pdf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角度数据,地址范围0x3~0x5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(void)
{   uchar i;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0x3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x3开始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 for (i=0; i<6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[i] = ADXL345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5)
        {
 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    }
   }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(10000);
}

//初始化ADXL345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
void Init_ADXL345()
{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31,0x0B);   //测量范围,正负16g,13位模式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C,0x0F);   //速率设定为12.5 参考pdf13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D,0x08);   //选择电源模式   参考pdf24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E,0x80);   //使能 DATA_READY 中断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E,0x00);   //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F,0x00);   //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0,0x05);   //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程序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P1DIR = 0x03;
   delay(500);        //延迟500ms,即0.5s
   init_uart();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Init_ADXL345();
   delay(1000);        //延迟1000ms,即1s
  while(1)            //循环
  {

    Multiple_Read_ADXL345();      //连续读出数据,存储在BUF中
    display_x();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