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怎样控制PLC中的继电器M

楼主(2021-05-23):
如题,请大牛解惑。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不清不楚,楼主到底是要单片机控制,还是PLC控制?单片机控制或者PLC控制程序都很也简单,

网友B:
单片机输出对应PLC输入,PLC再去控制M,就这么简单

网友C:
PLC是以微处理器(单片机)为基础的通用工业控制装置。单片机是控制器,继电器是执行器。单片机输出的是控制信号,通常需要通过放大器才能驱动继电器。

网友D:
1、PLC内部映射,如X0-->M0
2、通过通讯口监视,强制,但是通讯协议要自行解决,三菱的不公开,西门子的可以参考S7协议

网友E:
PLC自己就能控制,为什么还要单片机控制?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是想用51单片机以通讯方式控制PLC中的继电器M和输出Y,但不知怎样能实现,请大牛指点,最好能给个例子,不胜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输出对应PLC输入,PLC再去控制M,就这么简单

能给个例程吗,谢谢。

网友F(2024-03-08):
对,我也是有这个问题,希望大家给个内存借鉴一下

网友G:
PLC应该支持MODBUS协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