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习1602 显示函数 然后这是网上找的程序 是有错误的 希望得到讨论一下

楼主(2021-05-23):
#include "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_NOP() _nop_()
sbit RS = P2^4;   //定义端口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
#define DataPort    P0
#define DataPIN     P0
#define DataDir                P0

#define CLR_RS (RS=0)
#define SET_RS (RS=1)
#define CLR_RW (RW=0)
#define SET_RW (RW=1)
#define CLR_EN (EN=0)
#define SET_EN (EN=1)
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0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1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Str
功    能: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一个字符串
参    数:x--位置的列坐标
          y--位置的行坐标
          ptr--指向字符串存放位置的指针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Str(uchar x,uchar y,uchar *ptr)
{
    uchar *temp;
    uchar i,n = 0;

    temp = ptr;
    while(*ptr++ != '\0')   n++;    //计算字符串有效字符的个数

    for (i=0;i<n;i++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temp[i]&0x30)==0x30)temp[i]=temp[i]&0x36;//**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**//
        Disp1Char(x++,y,temp[i]);
        if (x == 0x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Nchar
功    能: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
参    数:x--位置的列坐标
          y--位置的行坐标
          n--字符个数
          ptr--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NChar(uchar x,uchar y, uchar n,uchar *ptr)
{
    uchar i;

    for (i=0;i<n;i++)
    {
        Disp1Char(x++,y,ptr[i]);
        if (x == 0x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x = 0;
            y ^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异或操作 换行
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ocateXY
功    能: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
参    数:x--位置的列坐标
          y--位置的行坐标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ocateXY(uchar x,uchar y)
{
    uchar temp;

    temp = x&0x0f;
    y &= 0x01;
    if(y)   temp |= 0x40;  //如果在第2行
    temp |= 0x80;

    LcdWriteCommand(temp,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1Char
功    能: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参    数:x--位置的列坐标
          y--位置的行坐标
          data--显示的字符数据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1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ata1)
{
    LocateXY( x, y );
    LcdWriteData( data1 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Reset
功    能: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Reset(void)
{
    DataDir 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
    LcdWriteCommand(0x38, 0);            //规定的复位操作
    DelayMs(5);
    LcdWriteCommand(0x38, 0);
    DelayMs(5);
    LcdWriteCommand(0x38, 0);
    DelayMs(5);

    LcdWriteCommand(0x38, 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    LcdWriteCommand(0x08, 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关闭
    LcdWriteCommand(0x01, 1);            //显示清屏
    LcdWriteCommand(0x06, 1);                //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
    LcdWriteCommand(0x0c, 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开,不开游标,不闪烁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Clear(void)
{
        LcdWriteCommand(0x01,1);
        DelayMs(5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WriteCommand
功    能: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
参    数:cmd--命令,
          chk--是否判忙的标志,1:判忙,0:不判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Command(uchar cmd,uchar chk)
{

    if (chk) WaitForEnable();   // 检测忙信号?

    CLR_RS;
    CLR_RW;
    _NOP();

    DataPort = cmd;             //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
    _NOP();

    SET_EN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使能脉冲信号
    _NOP();
    _NOP();
    CLR_E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WriteData
功    能: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
参    数:data--显示字符数据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 uchar data1 )
{
    WaitForEnable();        //等待液晶不忙
    SET_RS;
    CLR_RW;

    SET_EN;

        _NOP();
    DataPort = data1;        //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
    _NOP();
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使能脉冲信号
    _NOP();
    _NOP();
    CLR_E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WaitForEnable
功    能: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
参    数:无
返回值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itForEnable(void)
{
          unsigned int later=0;
        DataPort=0xff;
    CLR_RS;
    SET_RW;
    _NOP();
    SET_EN;
    _NOP();
    _NOP();
    while((DataPIN&Busy)!=0);
    while(((DataPIN&0x80)!=0)&&(later<1000))  //检测忙标志
    {
      DelayUs2x(2);
      later++;
    }
    CLR_EN;
    DataDir|=0xFF;  //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
}

compiling 1602.c...
1602.C(25): error C231: 'LcdReset': redefinition
1602.C(2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10'
1602.C(26): error C231: '_DelayMs': redefinition
1602.C(2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<string>'
1602.C(28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0'
1602.C(28): error C132: 'temp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28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)'
1602.C(29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<string>'
1602.C(29): error C132: '_sprintf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30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0'
1602.C(30): error C132: 'DispStr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30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temp'
1602.C(30): error C132: 'temp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1): error C132: '_DispStr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1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{'
1602.C(42): error C132: 'temp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3): error C132: 'i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3): error C244: 'n': can't initialize, bad type or class
1602.C(43): error C132: 'n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5): error C244: 'temp': can't initialize, bad type or class
1602.C(45): error C202: 'pt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1602.C(45): error C132: 'temp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1602.C(4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while'
1602.C(4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++', expected ')'
1602.C(46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++'
1602.c - 25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我现在在学习这个18b20测温 1602显示 然后这是网上找的程序
错误这么多 怎么搞啊
这是缺了声明函数还是啥?

网友A:
认真检查代码中的符号:
 “;”
 “()”
   “,”
  “{}”
等等。。。
因为网上来的代码,编码变了,可能更改了全角/半角.

网友B:
这段代码只是LCD1602的驱动模块,不一定有错误。其只能由主程序调用,不可以单独编译。只算是整个物体上的一个构件。

网友C:
在lcd1602.h中,使用 #ifndef   #define 来防止重复加载

网友D:
main函数去哪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认真检查代码中的符号:
 “;”
 “()”

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复制来都特意编译过 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ain函数去哪了?

这个是1602.c main 没有贴出来  main函数没有问题

网友A:
compiling 1602.c...
1602.C(25): error C231: 'LcdReset': redefinition          ==>LcdReset重复定义
1602.C(2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10'            ==>语法错误,在字符‘10’附近
1602.C(26): error C231: '_DelayMs': redefinition         ==>_DelayMs重复定义
1602.C(2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<string>'  ==>语法错误,在字符‘<string>’附近
1602.C(28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0'            ==>语法错误

网友A:
低级错误:

声明完了直接进入代码,连个函数的基本格式都没有??

#define CLR_RS (RS=0)
#define SET_RS (RS=1)
#define CLR_RW (RW=0)
#define SET_RW (RW=1)
#define CLR_EN (EN=0)
#define SET_EN (EN=1)
//这里应该要有void  函数名()
//这里还要有“{"
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0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1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//这里还要有”}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ispStr
功    能: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一个字符串
参    数:x--位置的列坐标
          y--位置的行坐标

再认真检查一下吧。

网友E:
LCD1602显示℃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685-1.html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级错误:

声明完了直接进入代码,连个函数的基本格式都没有??

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啊 ,我在.h 文件中看了声明函数 所有的声明函数都在.c中出现了 就是已经一对一了 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段代表啥了

网友A:
void Test_display(){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0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1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}
改成这样,再编译一下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啊 ,我在.h 文件中看了声明函数 所有的声明函数都在.c中出现了 就是已经一对一了  所以 ...
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0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        sprintf(temp,"1111111111111111");//更新显示
        DispStr(0,1,(unsigned char *)temp);//打印显示
这些是函数声明吗?
不是声明你放文件开头还不注释,又不是函数内容。想干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Test_display(){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...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