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自带RTCC制作误差mS级时钟 附源程序

楼主(2021-05-23):
在网上淘了一个PIC18F85K90自带RTCC功能的单片机,写了一段测试一下RTCC的精度,运作了5天,还好_精度达到了误差毫秒级.
随手加了一个AHT15温湿度,上传赚点黑币
注:32.768(5ppm)晶振需要加两个30pF电容稳定震荡频率, 每30分钟与60分钟进位时秒显示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<htc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Driver.h"
#include "TA6932.H"
#include "RTCC.H"
#include "Selection.h"
#include "AHT15.H"

void main()
  {
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寄存器初始化
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AHT15_iic_Init();          //AHT15_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RTCC_WD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READ_RTCC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时间寄存器操作
        check_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校准【此函数一定要放在READ_RTCC()后面_因为判断每分钟调整一次的判断值是十进制】
              Function_Selection();    //功能选择
                SMG_DisPlay_TIME(0x44, 0x06, LED);//数码管显示
       }
    }

void  interrupt TIMER0()     //TIMER0中断函数【定时 50mS】
  {
        TMR0IF      =  0 ;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标志位清零
        TMR0H      = 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MR0H只是缓冲寄存器,在写 TMR0L寄存器同时,使用TMR0H的内容更新Timer0的高字节内容
        TMR0L      =   0xB7  ;           //初值 15536_分频器倍数少于16,所有不用需要校正值【15536+(14/(2_分频值))】
        if(  Key_Flag   ==  400)      Key_Flag  =  0;
        if( Sec_Flag    ==  20)         Sec_Flag   =  0;
        Key_Flag ++;
        Sec_Flag++ ;
    }
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RTCC.H"
#include "Selection.h"

RTC   _RTCVALH; //定义_共同体变量1
RTC   _RTCVALL; //定义_共同体变量2

void check_Data()  //校准_【每秒钟调整一次将其加到 RTCC 定时器中】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如2小时快1秒的话则为 1/(2小时*3600秒)= 1s / 7200 = 0.1389ms
                //也就是说明每秒快了0.139MS,由此可推算出真正的【XI】晶振频率为:1.3472=XI/32768
                //XI=1.0001389*32768 =  32772.55HZ     32772.55-32768 = 4.55即晶振频率为每秒钟多了约5个脉冲
                //4.55*60= 每秒分钟多了 273个脉冲   273 / 4 =  68.25 取 69 【可以认为每秒分钟减去69个脉冲】即69*4 = 276
                //- 69 = 0XBB;

                if (_RTCVALL.SECOND == 0 )//每秒钟调整一次 !HALFSE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AL         =  RTCCAL_Temp ;   //时钟校准寄存器;    //RTCC 校准寄存器   0x88【-120】; -120X4=-480 即在 RTCCAL“每分钟减少480”个时钟脉冲
}

void RTCC_WD_Init()  //*** RTCC预设初值* ****/    RTCC数据允许写入
   {
                uchar temp  ;
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启动数据初始化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YEAR            =    0x21; //11     年            YEAR  【自动返回RTCC 值寄存器_初始地址】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ONTH       =    0x05;  //10    月             MONTH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DAY              =    0x07;         //10   日             DAY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WEEKDAY   =    0x05;         //01   星期         WEEKDAY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HOUR          =     0x12;          //01  小时数     HOUR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INUTE       =     0x01;  //00   分钟数     MINUTE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SECOND      =     0x58;          //00  秒数         SECOND

            EECON2    = 0X55;
                EECON2   = 0XAA;
                nop();   //在 55h/AA 解码序列和 RTCWREN置 1 之间只允许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窗口
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RTCWREN = 1;       // 允许RTCCFG寄存器进行写操作
                RTCCFG            |=  0x03;             //  RTCC 值寄存器窗口指针位_指向地址【1 1】

                  GIE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全局中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RTCVALL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/*通过读 / 写    RTCVALH 寄存器, RTCC 指针值(RTCPTR<1:0>)*/
        /*递减 1,直到其达到 00。一旦达到00; MINUTES 和 SECONDS 值就可 */
        /*通过 RTCVALH 和  RTCVALL 进行访问,直到手动更改指针值为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VALH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= 分钟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= 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= 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=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VAL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= 秒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= 小时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=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= 年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3;

                RTCVALL  =   _RTCVALH.YEAR  ;
                temp         =    RTCVALH;  //11 保留
                RTCVALL  =   _RTCVALH.DAY;
                RTCVALH  =  _RTCVALH.MONTH ;
                RTCVALL  =  _RTCVALH.HOUR;
                RTCVALH =   _RTCVALH.WEEKDAY ;
                RTCVALL  =   _RTCVALH.SECOND  ;
                RTCVALH =  _RTCVALH.MINUTE;

                RTCEN = 1;   //  RTCC使能
        RTCCFGbits. RTCWREN = 0;          //关闭RTCCFG寄存器写操作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GIE  = 1;// 恢复全局中断

}

void READ_RTCC()  //读时间寄存器操作
   {
                uchar temp  ;
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3;
                temp           =    RTCVALH;  //11 保留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 //延时10指令周期, 等待RTCC 值寄存器指针跳到【0 0】

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指针一旦达到【0 0】        【MINUTES 和 SECONDS 值就可通过 RTCVALH 和        RTCVALL 进行访问】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RTCPTR1 &&  RTCPTR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          =    RTCVALH;  //11 保留-->【开始调用指针        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ONTH        =   RTCVALH;  //10   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WEEKDAY          =   RTCVALH;  //01 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INUTE        =   RTCVALH;  //00 分钟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YEAR                   =   RTCVALL;   //11  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DAY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RTCVALL;   //10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HOUR           =   RTCVALL;    //01   小时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CFGbits. RTCPT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SECOND      =   RTCVALL;    //00   秒数

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YEAR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_RTCVALL.YEAR);        // 年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ONTH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 _RTCVALH.MONTH); // 月
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D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_RTCVALL.DAY);          // 日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WEEKDAY     =    _RTCVALH.WEEKDAY         & 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星期
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HOUR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_RTCVALL.HOUR);      // 小时
                _RTCVALH.MINUTE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_RTCVALH.MINUTE );  //分钟数
                _RTCVALL.SECOND         =    Read_RTCC_Bin( _RTCVALL.SECOND); //  秒
  }

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:

网友A:
aht15精度怎么样,做水合了吗?

楼主:
温湿度的精度还很不错,反应也很快

网友B(2021-08-09):
请教一下,只有一个时钟源,怎么做到频率校准的啊

楼主(2021-09-29)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只有一个时钟源,怎么做到频率校准的啊

单片机时钟与RTCC时钟是各自独立的晶振运行,经过几个月的运行,RTCC的精度还可以,误差小于1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