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 单片机预编译问题

楼主(2021-05-23):
#ifdef RS232_DEBUG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Init_RS232(void)
{
        AUXR |= 0x40; //set T1x12, select 1T mode
#if(XTAL==6)
    TMOD &= 0x0F;  //6MHZ 1T
        TMOD |= 0x20;
    SCON = 0x50;   //允许接收
    TH1 = 0xEC;         //19200
    TL1 = TH1;
    PCON = 0x80;
    TR1 = 1;
#elif(XTAL==12)
    TMOD &= 0x0F;  //12MHZ 1T
        TMOD |= 0x20;
    SCON = 0x50;   //允许接收
    TH1 = 0xD9;         //19200
    TL1 = TH1;
    PCON = 0x80;
    TR1 = 1;
#endif
}

这种写法是不是预编译 不用调用Init_RS232()  就可以初始化 RS232  谢谢

网友A:
不是你理解的意思

网友B:
这里可以通过1个宏来控制编译的代码块,如果XTAL == 6就编译 #if(XTAL==6)     TMOD &= 0x0F;  //6MHZ 1T 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SCON = 0x50;   //允许接收     TH1 = 0xEC;         //19200     TL1 = TH1;     PCON = 0x80;     TR1 = 1;这一部分,否则就编译另外一部分。总的来说就是根据宏来适配你的主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