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自动窗帘电机控制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

楼主:
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运用PWM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

sbit ADC_CS     = P1^6;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S引脚
sbit ADC_CLK    = P1^7;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LK引脚
sbit ADC_DAT    = P3^2;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DI/DO引脚
sbit SCK_P      = P1^0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SCK管脚
sbit SDA_P      = P1^1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SDA管脚
sbit RST_P      = P1^2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RST管脚
sbit LcdRs_P    = P1^3;       // 1602液晶的RS管脚
sbit LcdRw_P    = P1^4;       // 1602液晶的RW管脚
sbit LcdEn_P    = P1^5;       // 1602液晶的EN管脚
sbit KeyMode_P  = P3^3;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切换
sbit KeySet_P   = P3^4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时间按键
sbit KeySet2_P  = P3^5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时间模式的开关时间和光照控制强度
sbit KeyDown_P  = P3^6;                // 减按键
sbit KeyUp_P    = P3^7;                // 加按键
sbit Led_P      = P2^0;                // 指示灯

uchar g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是手动模式,2是时间自动模式,3是亮度自动模式
uchar OpenHour    = 18;                // 开启窗帘的小时
uchar OpenMinute  = 20;                // 开启窗帘的分钟
uchar CloseHour   = 10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窗帘的小时
uchar CloseMinute = 30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窗帘的分钟
uchar gLight      = 40;                // 窗帘开关的阈值

uchar code Clock[]={0x10,0x90,0x80,0xc0};             // 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数组
uchar code AntiClock[]={0x80,0x90,0x10,0x30};        // 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数组

uchar code Clock1[]={0x10,0x90,0x80,0xc0};

uchar TimeBuff[7]={17,9,1,6,18,30,40}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时间数组,默认2017年9月1日,星期五,18:30:40
// TimeBuff[0] 代表年份,范围00-99
// TimeBuff[1] 代表月份,范围1-12
// TimeBuff[2] 代表日期,范围1-31
// TimeBuff[3] 代表星期,范围1-7
// TimeBuff[4] 代表小时,范围00-23
// TimeBuff[5] 代表分钟,范围00-59
// TimeBuff[6] 代表秒钟,范围00-59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,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time)
{
    uint i,j;
    for(i=0;i<time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12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,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
{
    LcdRs_P = 0;
    LcdRw_P = 0;
    LcdEn_P = 0;
    P0=cmd;
    DelayMs(2);
    LcdEn_P = 1;
    DelayMs(2);
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,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
{
    LcdRs_P = 1;
    LcdRw_P = 0;
    LcdEn_P = 0;
    P0=dat;
    DelayMs(2);
    LcdEn_P = 1;
    DelayMs(2);
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)
{
    LcdWriteCmd(0x38);        // 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口
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// 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  LcdWriteCmd(0x06);        // 地址加1,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
    LcdWriteCmd(0x01);        // 清屏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GotoXY(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    // 第一行
    if(line==0)
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column);
    // 第二行
    if(line==1)
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0x40+column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Str(uchar *str)
{
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*str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数字(0-99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Num(uchar num)
{
    LcdWriteData(num/10+48);        // 十位
    LcdWriteData(num%10+48);         // 个位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显示模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Mode(uchar num)
{
    switch(num)
    {
        case 1: LcdPrintStr("Manual");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 LcdPrintStr("Timing");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 LcdPrintStr("Liging");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ShowInit()
{
    LcdGotoXY(0,0);
    LcdPrintStr("20  -  -     :  ");
    LcdGotoXY(1,0);
    LcdPrintStr("           gz:  ");
    LcdGotoXY(1,0);
    LcdPrintMode(gMod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刷新时间显示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lashTime()
{
    LcdGotoXY(0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年份
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0]);
    LcdGotoXY(0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月份
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1]);
    LcdGotoXY(0,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日期
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2]);
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时
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4]);
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分钟
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5]);
    LcdGotoXY(0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秒钟
    if(TimeBuff[6]%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秒钟是偶数显示冒号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秒钟是奇数显示空格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初始化DS1302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Init(void)
{
    RST_P=0;            // RST脚置低
    SCK_P=0;            // SCK脚置低
    SDA_P=0;            // SDA脚置低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DS1302_Read_Byte(uchar addr)
{
    uchar i;
    uchar temp;

    RST_P=1;

    /* 写入目标地址:addr*/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addr&0x01)
            SDA_P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DA_P=0;

        SCK_P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_P=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addr=addr>> 1;
    }

    /* 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*/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temp=temp>>1;

        if(SDA_P)
            temp|= 0x8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temp&=0x7F;

        SCK_P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_P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}

    RST_P=0;

    return tem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Write_Byte(uchar addr, uchar dat)
{
    uchar i;

    RST_P = 1;

    /* 写入目标地址:addr*/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addr&0x01)
            SDA_P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DA_P=0;

        SCK_P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_P=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addr=addr>>1;
    }

    /* 写入数据:dat*/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dat&0x01)
            SDA_P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DA_P=0;

        SCK_P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K_P=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dat=dat>>1;
    }

    RST_P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向DS1302写入时间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Write_Time()
{
  uchar i;
    uchar temp1;
    uchar temp2;

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    // 十进制转BCD码
    {
        temp1=(TimeBuff[i]/10)<<4;
        temp2=TimeBuff[i]%10;
        TimeBuff[i]=temp1+temp2;
    }
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写保护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0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暂停时钟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C,TimeBuff[0]);                // 年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8,TimeBuff[1]);                // 月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6,TimeBuff[2]);                // 日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A,TimeBuff[3]);                // 星期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4,TimeBuff[4]);                // 时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2,TimeBuff[5]);                // 分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0,TimeBuff[6]);                // 秒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0,TimeBuff[6]&0x7F);        // 运行时钟
    DS1302_Write_Byte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写保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从DS1302读出时间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Read_Time()
{
    uchar i;

    TimeBuff[0]=DS1302_Read_Byte(0x8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年
    TimeBuff[1]=DS1302_Read_Byte(0x8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月
    TimeBuff[2]=DS1302_Read_Byte(0x8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日
    TimeBuff[3]=DS1302_Read_Byte(0x8B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星期
    TimeBuff[4]=DS1302_Read_Byte(0x8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时
    TimeBuff[5]=DS1302_Read_Byte(0x8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分
    TimeBuff[6]=(DS1302_Read_Byte(0x81))&0x7F;        // 秒

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// BCD转十进制
    {
        TimeBuff[i]=(TimeBuff[i]/16)*10+TimeBuff[i]%16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ADC0832的时钟脉冲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vePlus()
{
    _nop_();
    ADC_CLK = 1;
    _nop_();
    ADC_CLK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获取指定通道的A/D转换结果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Get_ADC0832()
{
    uchar i;
    uchar dat1=0;
    uchar dat2=0;

    ADC_CLK = 0;                // 电平初始化
    ADC_DAT = 1;
    _nop_();
    ADC_CS = 0;
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ADC_DAT = 1;
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
    ADC_DAT = 0;
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
    ADC_DAT = 1;

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 第一次读取
    {
        dat1<<=1;
        WavePlus();
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0;
    }

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 第二次读取
    {
        dat2>>= 1;
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dat2=dat2|0x8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at2=dat2|0x00;
        WavePlus();
    }
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结束此次传输
    ADC_DAT = 1;
    ADC_CLK = 1;
    ADC_CS  = 1;

    if(dat1==dat2)            // 返回采集结果
        return dat1;
    else
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(设置当前时间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1()
{
    if(KeySet_P==0)
    {
        LcdGotoXY(0,13);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秒钟的冒号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f);            // 启动光标闪烁
        LcdGotoXY(0,3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年份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0]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年份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0]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0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0]<99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年份是否小于99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0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0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月份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1]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月份是否大于1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1]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1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1]<12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月份是否小于12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1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1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日期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2]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日期是否大于1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2]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2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2]<31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日期是否小于31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2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2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0,12);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小时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4]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4]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4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4]<23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4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4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0,15);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分钟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5]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5]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5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Buff[5]<59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uff[5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TimeBuff[5]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 退出前的设置 */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    // 关闭光标闪烁
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        // 把新设置的时间值存入DS1302芯片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_P);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(设置窗帘的动作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2()
{
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{
        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Str(" OpenTime   :   ");    // 显示第1行内容
      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Str("CloseTime   :   ");    // 显示第2行内容
        LcdGotoXY(0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OpenHou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开启窗帘的小时
        LcdGotoXY(0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OpenMinut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开启窗帘的分钟
        LcdGotoXY(1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Hou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关闭窗帘的小时
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Minut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关闭窗帘的分钟

        LcdWriteCmd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光标闪烁
    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开启的小时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OpenHour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Hour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OpenHour);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OpenHour<2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Hou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OpenHour);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开启的分钟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OpenMinute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Minute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OpenMinute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OpenMinute<5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Minut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OpenMinute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0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1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关闭的小时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seHour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Hour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Hour);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seHour<2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Hou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Hour);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LcdGotoXY(1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调整关闭的分钟 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seMinute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Minute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Minute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seMinute<59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Minut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CloseMinute);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位光标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
        /* 光照强度的设置 */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光标闪烁
        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Str("   Light Set    ");    // 显示第1行内容
      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Str("                ");    // 显示第2行内容
        LcdGotoXY(1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gLigh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窗帘的光线控制强度阈值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Light>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光线阈值是否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gLight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减去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gLight);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光线阈值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Light<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光线阈值是否小于59
                    gLigh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的话就加上1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gLight);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光线阈值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3秒左右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Set2_P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 退出前的设置 */
        LcdShow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Set2_P);            // 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,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(模式切换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3()
{
    if(KeyMode_P==0)
    {
        gMod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切换到下一模式
        if(gMode==4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到尽头了
            g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回到第一种模式
      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Mode(gMode);    // 显示模式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
        while(!KeyMode_P);        // 等待按键是否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开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pen()
{
    uint i;
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  P2=Clock[i];
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}
    Led_P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关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se()
{
    uint i;
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  P2=AntiClock[i];
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}
    Led_P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light;

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// 执行液晶初始化
    DS1302_Init();    //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
    LcdShowInit();    //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

    if(DS1302_Read_Byte(0x81)>=128)            //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
    {
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没有,则初始化一个时间
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                //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,存在数组time_buf中
        Flash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时间显示

        light=Get_ADC0832();            // 读取光照强度
        light=light/2.5;                    // 缩小光照检测结果(在0-99)
        if(light>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大于99
            light=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依然保持99
        LcdGotoXY(1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LcdPrintNum(light);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光照强度

        KeyScanf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时间的设置)
        KeyScanf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阈值的设置)
        KeyScanf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模式切换)

        /*手动控制模式*/
        if(gMod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// 如果关窗帘键按下了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// 则关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// 如果开窗帘键按下了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时间控制模式*/
        if(gMode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TimeBuff[4]==CloseHour)&&(TimeBuff[5]==CloseMinute)&&(TimeBuff[6]==0))    // 如果到了关窗帘的时间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// 则关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(TimeBuff[4]==OpenHour)&&(TimeBuff[5]==OpenMinute)&&(TimeBuff[6]==0))        // 如果到了开窗帘的时间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光线控制模式*/
        if(gMode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light<gLight)        // 当前光线小于设置的阈值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// 则关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当前光线大于或等于设置的阈值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
28__proteus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