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AS608指纹密码锁电路原理图+源程序+PCB实物制作

楼主(2021-05-23):
这是一个基于AS608+STC89C52单片机的指纹识别和键盘密码锁。
里面包括程序,原理图,pcb图和实物图。
话不多说直接上图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单片机AS608源程序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it Command(uchar *p,uchar MaxTime)
函数作用:命令解析,给模块发送一个命令
参数说明:*p指令,MaxTime延时时长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Command(u8 *p,u8 MaxTime)
{
          u8 count=0,tmpdat=0,temp=0,i=0,package=0,flag=0,checksum=0;

        bit result=0, start=0,stop=0;

          UART_send_char(0xef);//数据包包头识别码
           UART_send_char(0x01);//数据包包头识别码
          i=p[0];//数组的第“0”个元素、里面存放了本数组的长度,把这个长度给变量i,方便进行操作

        for(count=2; count<i;count++)//发送数据包
            UART_send_char(p[count]);       //将数据发送出去

          result=TURE; //发送完成,结果为真 (真为1)
          FifoNumber=0;//清除接收的数据个数
        for(count=0;count<=MAX_NUMBER;count++)//清空所有FIFO[]数组里面的内容,写入0X00
                 FIFO[count]=0x00;
          if(result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result=FALSE;
              start =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stop  =FALSE;
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clk0=0;        //清零CL0计数

     do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do的内容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art0:
                 if (RI==1)//如果接收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dat=SBUF;//先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tmpdat中
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                //软件清除接收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mpdat==0xef)&&(start==FALSE))//这个数据为第一个传回来的数据,也就是“指令应答”的第一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[0]=tmpdat;//读入第一个应答字节(0XEF),存在第“0”个元素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art0;//可以用中断方式进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//第一个字节已经回来,所以flag==1成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dat!=0x01)//接收数据错误,将重新从缓冲区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//接收应答失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=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=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=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ar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成功接收到0xef01,可以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2;//flag=2;表示应答成功,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//现在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[count]=tmpdat;//读入第二个应答字节(0X01),存在第“1”个元素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TURE;        //应答成功可以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ar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flag==2)&&(start==TURE))//flag=2;表示应答成功,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//数据元素下标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[count]=tmpdat;//存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sum=FIFO[count]+checksum;//计算校验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age=FIFO[7]*0X100+FIFO[8];//计算包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= TU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o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package+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sum=checksum-FIFO[count-1] - FIFO[cou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ecksum != (FIFO[count]&0xff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=FALSE; //校验失败,置结果标志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=TU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(clk0<=MaxTime)&&(count<=MAX_NUMBER));//由定时器以及最大接收数据来控制,保证不会在此一直循环

                FifoNumber=count;//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个数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result);//返回操作是否成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uchar ImgProcess(uchar BUFID)
函数作用:发获取图像并生成特征文件,存入BUFID中
参数说明:BUFID为缓冲区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ImgProcess(u8 BUFID)
{
    if(Command(GIMG,89) && (FifoNumber==11) && (FIFO[9]==0x00))//操作成功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UFID==1)     //生成指纹特征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mmand(GENT1,60) && (FifoNumber==11) && (FIFO[9]==0x00))//操作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ID==2)//生成指纹特征2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mmand(GENT2,60) && (FifoNumber==11) && (FIFO[9]==0x00))//操作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    return 0;

        return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uchar search()
函数作用:搜索指纹
参数说明:返回指纹序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search()
{
        u8 SearchBuf=0;

        if (ImgProcess(1)==1)//首先读入一次指纹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mmand(SEAT,60) && (FifoNumber==15) && (FIFO[9]==0x00))//进行指纹比对,如果搜索到,返回搜索到的指纹序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IFO[10]*0x100+FIFO[11]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255;
           }
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it savefingure(uchar ID)
函数作用:保存指纹
参数说明:指定保存的序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savefingure(u8 ID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//现在开始进行存储指纹模板的操作
        for (i=0;i<16;i++)            //获取保存指纹信息指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IFO[i]=STOR[i];
        }
        FIFO[12]=ID;            //把指纹模板存放的PAGE_ID也就是FLASH的位置
        FIFO[14]=FIFO[14]+ID;   //重新计算校验和

        if (Command(FIFO,70)==1)//成功返回1        //此处进行存放指纹模板的命令
                {return(1);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return(0);}        //不成功返回0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it dellfingure(uchar ID)
函数作用:删除指纹
参数说明:指定序号删除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dellfingure(u8 ID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//现在开始进行存储指纹模板的操作
        for (i=0;i<16;i++)            //获取删除指纹信息指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IFO[i]=DELE_one[i];
        }
        FIFO[11]=ID;            //把指纹模板存放的PAGE_ID也就是FLASH的位置
        FIFO[15]=FIFO[15]+ID;   //重新计算校验和

        if (Command(FIFO,70)==1)//成功返回1//此处进行存放指纹模板的命
                {return(1);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return(0);}        //不成功返回0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it Clear_All()
函数作用:清空指纹库
参数说明:返回1成功,返回0失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Clear_All()
{
        if(Command(DELE_all,50)==1)
                return(1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uchar enroll()
函数作用:采集两次指纹,生成1个指纹模板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enroll()
{
        u8 temp=0,count=0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ImgProcess(1);//生成特征1
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==1)       //生成特征文件成功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==0)//采集指纹没有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>=40)//如果采集了40次,还不成功,直接采集失败,直接退出enroll函数----返回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//采集第一个特征成功
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delay1ms(500);//延时0.5S开始采集下一个特征

        //开始采集第二个特征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ImgProcess(2);//生成特征2
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==1)       //生成特征文件2成功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Command(MERG,40)&& (FifoNumber==11) && (FIFO[9]==0x00))==0) //合并不成功返回0,成功返回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特征文件合并生成模板,结果存于ModelBuff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==1)//采集指纹没有成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>=25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}

#include "all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引脚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elay=P3^6;//继电器
sbit buzz=P3^2;//蜂鸣器
sbit led=P0^0;//LED指示灯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MAX 6          //指纹最大数量
#define ID_MAX 3//输入ID最大位数

u16 T0_num=0;

u8 mode=0;   //0正常打卡,1管理界面,2注册模式,3删除模式,4查询模式,5修改密码,6校准时钟,7工作时间

u8 mode_num=0;

u16 ID=0;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输入编号ID
u8 n=0;             //输入的位数
bit zhiwen_f=0;         //1=标记进入指纹采集

u8 shu;

u8 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按键值
u8 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输入的密码位数
bit   in_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密码的标志
bit   reset_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设密码的标志
bit   input_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六位密码按完的标志
u8 reset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修改密码阶段,=1输入旧密码,=2输入新密码,=3再次输入新密码

u32 low_mima=0;//系统密码
u32 in_mima=0; //暂存输入的密码
u32 new_mima=0;//暂存输入新密码

u8 set_f=0;
u8 temp[5]="    \0"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delayms(uint ms)
函数作用:毫秒延时函数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16 ms)
{
        u8 i=100,j;
        for(;ms;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didi(uchar i)
函数作用:蜂鸣器鸣叫
参数说明:i为鸣叫次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di(u8 i)
{
        u8 j;
        for(j=0;j<i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buzz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5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diaplay_mode0()
函数作用:显示打卡主界面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aplay_mode0()
{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1,1,"指纹密码锁");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2,"编号: ");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状态: "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xunzhiwen()
函数作用:查找指纹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xunzhiwen()
{
        searchnum=search();//搜索指纹
        if((searchnum>=1&&searchnum<=MAX)||searchnum==255)//最多是MAX个指纹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archnum>=1&&searchnum<=MAX)//指纹识别成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searchnum%1000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1]=searchnum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2]=searchnum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3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2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指纹解锁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1,4,"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_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_nu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//不正确的指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无效指纹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di(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2,"    "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        "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cunchu()
函数作用:存储指纹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unchu()
{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状态: ");

        if(ID>0&&ID<=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enroll()==1)//采集两次,生成1个指纹模板成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avefingure(ID)==1)//保存也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录入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ID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存储失败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采集失败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编号错误");

        n=0;
        ID=0;
        zhiwen_f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shanchu()
函数作用:删除指纹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anchu()
{
        u16 i;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状态: ");
        if(ID>0&&ID<=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ellfingure(ID)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清空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ID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1清空失败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D==99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ear_All()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i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清空指纹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清空失败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3,"编号错误");
        }

        n=0;
        ID=0;
        zhiwen_f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display_guanli()
函数作用:显示管理界面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guanli()
{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1,"  管理系统界面  ");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2,"    录入指纹    ");
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    清空指纹    ");
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4,"    修改密码    ");
        switch(mode_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0: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2," >> "); break;
           case 1: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 >> "); break;
           case 2: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4," >> "); break;
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chuli()
函数作用:对所按下的按键进行处理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uli()
{
        if(key_f==1)        //先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==11&&mode==0&&in_f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u>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20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20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_write_date(20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_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=0;

                if((mode==2||mode==3)&&a<10)  //如果输入ID状态,并且按下的是数字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<ID_MAX)//判断是否为输入状态,并且输入未满最大整数位数,才可以继续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0)   //判断为编号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3,2,"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3,"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char(3+n,2,a+0x30);//显示出输入的数字  ASCII[a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=ID*10+a;//编号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++;           //编号输入位数+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mode==0||mode==4)&&input_f==0&&a<10)//如果在in_f=1(输入密码状态),并且按下的是数字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_f==1||mode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显示后、显示输入新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1,3,"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et_f==1&&reset_num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char(num+1,2,a+0x30);//ASCII[a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char(num+1,2,'*');//显示“*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char(num+1,4,'*');//显示“*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mima=in_mima*10+a;//读入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输入次数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6)                //六位密码输入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_f=1;        //标记六位密码输入完成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==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&&in_f==0)//输入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mim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_f=0;  //清除确定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(0,1,"请输入管理密码: ");//显示输入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==15) //返回上一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管理操作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clear12864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                //回到管理选择界面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,PCB在2楼:

网友A(2022-06-08):
感谢分享,可以请问一下初始密码是多少吗

网友B:
请问指纹WAK和Vt端是不是一直接高电平

网友C(2023-04-17):
如果要添加蓝牙模块,这里面的AS608收发校验数据包该怎么调节

网友D:
51的东西还是要捡一捡了

网友E(2024-05-05)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可以请问一下初始密码是多少吗

他的代码里没有管理员密码

网友F:
AS608等 指纹模块,,,,现在陆续都被人脸识别替代了

网友G(2024-08-09):
引用 网友E:
他的代码里没有管理员密码

所以代码能跑吗?

网友G:
有兄弟知道这代码能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