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连接点灯科技(简单的继电器接入)

楼主:
首先手机下载点灯科技app,并且打开,点击app里面的加号,然后点击独立设备,可以选择蓝牙也可以选择WiFi,本次我们选择网络接入,然后点击电灯科技,就会有一个Secret Key,将其复制然后可以到arduino ide写代码
代码如下:
#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
#define BLINKER_WIFI
#define jidianqi 5
#include <Blinker.h>

char auth[] = "e3d772afc0ba";  //刚刚复制的Secret Key
char ssid[] = "iQOO Z1";         //你的wifi名称
char pswd[] = "123qweasd";    //你的WiFi密码

BlinkerButton Button_jidianqi("jidianqi");  //你的点灯科技的数据键名

void heartbeat()     //esp8266的心跳,即发送数据的跳动
{
  Button_jidianqi.print("on");
}
void button_jidianqi_led(const String & state)   //连上点灯科技的配置
{
  BLINKER_LOG("get button state: ",state);
  digitalWrite(jidianqi, !digitalRead(jidianqi));
  if(digitalRead(jidianqi))
  {
    Button_jidianqi.text("已打开");
    Button_jidianqi.print("on");
  }else
  {
    Button_jidianqi.text("已关闭");
    Button_jidianqi.print("off");
  }
}
void dataRead(const String & data)
{
  BLINKER_LOG("Blinker readString: ",data);
}

void setup()     //你的主函数
{
Serial.begin(115200);
#if defined(BLINKER_PRINT)
        BLINKER_DEBUG.stream(BLINKER_PRINT);
#endif
pinMode(jidianqi,OUTPUT);
digitalWrite(jidianqi,LOW);
Blinker.begin(auth, ssid, pswd);
Blinker.attachData(dataRead);
Button_jidianqi.attach(button_jidianqi_led);
}
void loop()
{
  Blinker.run();
}

网友A(2021-11-17):
我写入了没用,是不是没有定义GPIO口,Secret Key和wifi名称密码都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