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,手机蓝牙串口助手接受一串字符时被分段,本该是一串字符的现在变成两段了?

楼主(2021-05-23):
电脑串口助手能正常接收,但是手机蓝牙串口就出现分段的问题了,怎么解决呢?有遇到过的吗?

网友A:
最好是发送数据是加上结束标志,如:回车(0x0d)、换行(0x0a),接收到数据以结束符作为判断数据的完整性,在进行显示,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B:
APP是按串口数据帧处理的,APP接收完一字节,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接收到下一个字节,帧就会结束并加上换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