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4位数加法计算器仿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1-05-24):
性能指标
4位数加法计算,功能键能清零;超出位数声报警;违规操作声报警光报警提

#include<reg52.h> //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//头文件
#include<math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
sbit int0=P3^2;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
long x=0,y=0,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int operators,input,iny=0;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char key,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char error[5]="error";
char overflow[8]="overflow";        //变量数组
sbit EN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选择,使能信号
sbit R_W=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读/写选择端
sbit RS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数据/命令选择端
sbit led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灯
sbit beep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

void delay(uint xms)  //延时
{
        uint xx,yy;
        for (xx=xms;xx>0;x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y=110;yy>0;yy--);
}

/************LCD检查忙碌函数***********/
void check_BF()
{
char i,x=0x80;
P0=0xff;
while(x&0x80)
{
RS=0;
R_W=1;
EN=1;
x=P0;
EN=0;
for (i=0;i<10;i++);
}
EN=0;//关闭使能信号
}

void write_com(char command)
{
RS=0;/*写指令*/
R_W=0;
EN=1;/*使能信号开*/
P0=command;/*将数据送入p1口*/
EN=0;/*使能信号关*/
check_BF();
}

void write_data(char ddata)         //液晶数据
{
RS=1;/*写指令*/
R_W=0;
EN=1;/*使能信号开*/
P0=ddata;/*将数据送入p0口*/
EN=0;/*使能信号关*/
check_BF();
}
void init_LCM()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{
write_com(0x30);
write_com(0x30);
write_com(0x30);
write_com(0x38);
write_com(0x08);
write_com(0x01);
write_com(0x06);
write_com(0x0e);
}

/**********LCD清屏函数**********/
void clearLCD()
{
write_com(0x01);
}

/**********LCD显示函数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long a)
{
long temp,b,c=-1;
int lenth=1,i,j;
clearLCD();
if(a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值小于0
{
a=a*c;
write_data('-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号
}
temp=a;
while((temp=temp/10)!=0)
{
lenth++;
}
for(i=lenth;i>0;i--)
{
b=1;
for(j=0;j<i-1;j++)
{
b=b*10;
}
write_data(0x30+a/b);
a=a%b;
}
}

/*********数值溢出处理函数**********/
void dataoverflow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果超出范围
{
int i=0;
clearLCD();
for(i=0;i<8;i++)
write_data(overflow[i]);
}

void dataoverflow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超出范围,违规操作
{
int i=0;
clearLCD();
for(i=0;i<5;i++)
write_data(error[i]);
}

/**********算术运算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arithmetic()
{
if (iny)
{
switch(operators)
{
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法运算
x=x+y;
num=x;
if(num<=9999&&num>=-9999)                //在计算范围内
{
display(nu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显示
}
else
{
  dataoverf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过范围
  le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示灯亮
}
break;
}
}
}

/***********外部中断0处理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INT_0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0
{
if(key<=9&&key>=0)      //判断按下的键是否为数值
{
num=num*10+(key-0);
if (operators>0)
{
y=num;
iny=1;
}
else
x=num;
if(num<=9999&&num>=-9999)    //当前数值是否超出限定范围
{
display(num);
}
else
  {
   dataoverflow1();                //错误提示
   bee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  }
}
else
{
switch(ke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判断
{
case 'c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删除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rato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case '=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于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ithmet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rato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case '+'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号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operator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ithmet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rator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}
}
}

void keysc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{
  uchar temp;
  P1=0xfe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按键被按下
  {
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e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'+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nt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nt0=1;

        }
  }
  P1=0xfd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'=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于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d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d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nt0=0;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0=1;
        }
  }
  P1=0xfb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b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b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b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b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nt0=0;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      int0=0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0=1;

        }
  }
  P1=0xf7;
  temp=P1;
  temp=temp&0xf0;
  if(temp!=0xf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    temp=P1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e7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'c'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d7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b7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77: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nt0=0;
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{
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nt0=1;

        }
  }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
IT0=1;
P1=0xff;
display(0);
init_LCM();
write_data(0x30);

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循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