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A单片机外部晶振这样启动

楼主(2021-05-24):
来自网络大神的帖子

没事试了一下STC8A外部晶振这样启动

以前用STC15系列,使用外部晶振时在软件上选一下就可以,如果外部晶振没有焊,单片机默认是内部时钟运行的,现在STC8A单片机软件上没有选项,需要在代码中启动外部晶振,官方的例程是死等晶振稳定,如果晶振没有焊,就卡住了,试了一下将死等改成等一段保守时间,如果晶振没有稳定启动,就默认用内部时钟工作。考虑到有些情况用晶振可以更稳定,但用内部时钟也能满足的情况下,这样启动,即使晶振损坏也能像STC15一样正常工作

//这个是拷贝STC-ISP里的范例程序。

//我使用时都是与或操作。
P_SW2 |= 0x80;     //bit7=1
//操作代码略
P_SW2 &= ~0x80;  //bit7=0

//而在中断中,则是:
u8 i;
i = P_SW2;
P_SW2 |= 0x80;     //bit7=1
//操作代码略
P_SW2 &= ~0x80;  //bit7=0
P_SW2 = i;

  P_SW2 |= 0x80;
  XOSCCR 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外部晶振
  for(j=0;j<65535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官方例程是while (!(XOSCCR & 1));
   {
          if ((XOSCCR & 1)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时钟稳定位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KDIV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不分频
                   CKSEL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外部晶振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}
P_SW2 &= ~0x80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请参考STC-ISP里的范例程序里的STC8系列的“选择系统时钟源”,我拷贝到这里。
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#define CKSEL         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00)
#define CKDIV         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01)
#define IRC24MCR      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02)
#define XOSCCR        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03)
#define IRC32KCR        (*(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*)0xfe04)

sfr     P_SW2       =   0xba;

void main()
{
    P_SW2 = 0x80;
    CKSE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内部IRC ( 默认 )
    P_SW2 = 0x00;

    /*
    P_SW2 = 0x80;
    XOSCCR 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外部晶振  B7 ENXOSC   B6 XITYPE
    while (!(XOSCCR & 1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钟稳定
    CKDIV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不分频
    CKSEL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外部晶振
    P_SW2 = 0x00;
    */

    /*
    P_SW2 = 0x80;
    IRC32KC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内部32K IRC
    while (!(IRC32KCR & 1));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钟稳定
    CKDIV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不分频
    CKSEL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内部32K
    P_SW2 = 0x00;
    */
    while (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