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啥proteus会报错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nce

楼主:
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nce

截屏2021-05-24

截屏2021-05-24

网友A(2021-05-24):
谢谢谢谢!现在已经可以成功仿真了,但功能还是实现不了...我把文件后缀改成PDF上传上来了,这是一个报警器,大佬您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

网友A:
谢谢大佬,我回复了正在审核..

网友B:
中间三个电阻那连错

网友C:
你那个R21 R22是串联的为什么多此一举

网友D(2022-09-06):
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数值稍微改了一下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