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佬遇到过PWM输出会影响VCC的情况吗?

楼主(2021-05-24):
51单片机,只要对引脚取反,就会影响VCC,我用的是STC8G1K08的单片机,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的PWM啊

网友A:
占空比太大,MOS管电流太大造成vcc变化的吧

网友B:
电源容量太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占空比太大,MOS管电流太大造成vcc变化的吧

好的·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容量太小了。

您是说电流过大,引起保护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是说电流过大,引起保护?

电源容量小就是说电源能够给负载提供的电流小,换句话说,就是电源等效内阻大,当负载电流较大时,电压降到内阻上的太多,外部电压就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,我们观察到的就是VCC不稳定。知道原因,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C:
PWM调光你是直接单片机引脚控制调光三极管之类还是调光IC之类,如果是IC之类的我碰到过7805发热很厉害,因为调光IC自带LDO,好像是不匹配还是有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WM调光你是直接单片机引脚控制调光三极管之类还是调光IC之类,如果是IC之类的我碰到过7805发热很厉害,因 ...

三极管

网友D:
STC8G1K08是很容易被干扰的,特别是电路中有高频或者大电流的时候
我之前就是驱动LED的时候有高频的PWM,导致STC8G1K08的ADC不准确
滤波电容加大
电源电流加大
地分开
大电流和高频尽量远离单片机

网友E:
局部要做好退耦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