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蓝牙串口软件接收到的数据分段显示???这是什么原因呢,有知道吗

楼主:
电脑串口软件接收到的数据是正常显示,但是手机接收到的数据就分段显示,怎么解决呢,有懂的大哥吗

网友A(2021-05-24):
这个往往是因为没有流的控制,从而不知道在哪分割掉了

网友B:
你用的是它聊天模式,试试终端模式?这些问题是蓝牙串口软件事,我觉得没不要纠结。你要是瞅着不顺眼,就先发个空格给它。

网友C:
查询模式可能为堵塞模式;中断模式为非堵塞模式;也可能是串口空闲中断+D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