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础电路知识,电路图里的vcc是和gnd一样都接在一个点上吗

楼主(2021-05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vcc表示接高电压,gnd表示接地,就是0电压

网友B:
任何相同的标号,都是同一个回路。特别注意,如果大小写不一样,也都会导致不是一个回路。 布线的时候,系统会有自动连接提示的。

网友C:
如果是交流信号放大电路 VCC GND 在交流等效电路中是接在 一点的

网友D:
VCC相同的网络标号,都是连在一起的,但是注意VCC的连接和走线方式,略和GND有所不同,数字电路的芯片电源处,注意VCC先经过滤波电容再进入芯片,有模拟电源的数字VCC和模拟VCC可加电感隔开,总之,VCC的连接和走线更要注意,这样系统供电才能更稳定,和GND的连接是有区别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