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触点保护阻容怎么选择

楼主(2021-05-24):
一般用继电器控制220交流电机及24v直流电机求指导

网友A:
对于交流,经验值,电阻120R左右,注意功率;电容104,注意耐压。直流,反并二极管,注意电流及耐压。

网友B:
需要注意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电流,一般继电器需要的电流150MA以内可以考虑用三极管,超过150MA电流推荐用MOS管控制,并且继电器需要一个反向二极管来放掉继电器的反向冲击电压。

网友C:
触点保护阻容,电阻50-120欧姆, 电容102-104  / 我一般选择电阻120欧姆,电容102的阻容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交流,经验值,电阻120R左右,注意功率;电容104,注意耐压。直流,反并二极管,注意电流及耐压。

电阻功率应该选多大的 ?对与需要正反转的并二极管不合适吧?

楼主:
大佬们有没有非经验值得方案 ,就是那种可以讲清楚原理的

网友D:
注意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电流,一般继电器需要的电流150MA以内可以考虑用三极管,超过150MA电流推荐用MOS管控制,并且继电器需要一个反向二极管来放掉继电器的反向冲击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