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,有没有谁有数码管封装库

楼主(2021-05-24):
各尺寸,1-4位数码管的。

网友A:
自己画,没资料找原厂,再不就上某一个宝找,一般有的。
我画的怕你用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画,没资料找原厂,再不就上某一个宝找,一般有的。
我画的怕你用不了。

可以在你们画的基础上,修改,核对啊。

网友B:
新建文件夹.rar (71.91 KB, 下载次数: 28) 买数码管是一定要有尺寸图的
每个厂商的都是不一样的,人家给你也对不上你的呀,改一个还不如自己画一个
原理图就随便找个con的放上去就行了,PCB封装就要自己画了,我这个有我自己用的库,不是什么标准的,SMT可能不行,但画板是可以的
因为SMT好像对第一个焊盘是有要求的

网友C:
Jlc EDA搜索相应的封装,导出,然后用Protel打开复制就行了

网友D:
正确方法应该找原厂资料,然后自己画,给你的话有核对的功夫早自己画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