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做的一个可调控流水灯NE555

楼主:
可调控流水灯

LED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LED在低功耗、长寿命、环保等方面的优势,应用领域逐渐增多。同时,在看到LED巨大的市场潜力后,纷纷出LED在各领域中的应用。目前,LED的应用已经从最初LED应用正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。

1、设计目的与需求

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, 科技迅速发展, 在电子领域的发展更是迅速, 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 流水灯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

例如: 在人流拥挤繁忙的交通路段, 闪烁着的流水交通灯, 提醒着我们要遵纪交通规则, 在霓虹闪烁的繁华大街上, 闪烁的流水灯无不吸引过路人的眼球, 甚至在一些大型商场大厦的自动门上都装有自动流水灯, 告诉人们的时间和日期。

通常的流水灯是应用单片机设计的, 而单片机的设计成本较高, 对编程的要求也比较高, 由于我们学习了数字电路, 所以采用了小型集成电路设计流水灯。
  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, 多功能流水灯凭着简易,高效,稳定等特点得到普遍的应用。在各种娱乐场所、店铺门面装饰、家居装潢、 城市墙壁更是随处可见, 与此同时, 还有一些城市采用不同的流水灯打造属于自己的城市文明, 塑造自己的城市魅力。

目前, 多功能流水灯的种类已有数十种,如家居装饰灯、店铺招牌灯等等。所以,多功能流水灯的设计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多功能流水灯,就是要具有一定的变化各种图案的功能,主要考察了数字电路中一些编码译码、计数器原理, 555 定时器构成时基电路,给其他的电路提供时序脉冲,设计过程中需要了解相关芯片( NE555、 CD4017)的具体功能,引脚图,真值表,认真布局,在连接过程中更要细致耐心。

2、系统方案
2.1现使用系统总方案
主流水灯由 555 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和 CD4017十进制计数器电路组成。 当第一个脉冲到来时 Q0输出高电平, LED1亮, 第二个脉冲到来时, Q1输出高电平, LED2亮,… , 直到 Q9输出高电平, LED10亮,接着进行下一轮输出。改变多谐振荡器的振荡周期就可以改变灯组的流动速度,改变电流的大小可改变灯光的亮暗程度,所以本次设计以 4017 芯片为前提设计的流水灯其速度和亮度都是可调的。
由于 4017 芯片本身是一十进制计数器 (分配器) , 所以只需在 CLK端口( 15脚)接入一时钟信号且 Q0至 Q9端( 1 至 7 脚和 9、 10、 11 脚)接十只发光体就可得到一组流水灯。 其时钟信号可用时钟信号发生器产生, 也可用简单的芯片和元件组合成一多谐振荡电路产生,发光体可用钠光灯、白炽灯、发光二极管等。但从功耗高低、寿命长短、价格、环保等方面考虑,其时钟信号我采用由 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输出的周期性矩形波, 发光体采用发光二极管 ( LED) 。4017 芯片会以输入信号的高电平为 1 低电平为 0 组成以二进制数再转化成十进制数分配给 Q0至 Q9端, 从而使各发光二极管依次发光, 若输入信号不间断, 发光二极管循环发光。
CD4017具有 10 个译码输出端, CLK为脉冲信号输入端,时钟输入端的斯密特触发器具有脉冲整形功能, 对输入时钟上升和下降时间无限制, 随着脉冲的输入 CD401710个输出引脚依次输出高电平, 当完成 10 个输出时 CD4017自动复位,CO(进位输出)在前五个脉冲为高电平,后五个脉冲时为低电平。运用 555时基电路构成多谐震荡器以提供时钟脉冲。

3电路设计
3.1总电路设计

本设计为可调控流水灯,主要电路设计由NE555与CD4017组成。NE555为一个脉冲产生芯片可以控制电阻R1来改变流水频率,也可以通过选择电容的大小来改变流水的频率。

3.2电路单元设计
3.2.1  555定时器

555定时器由一块时基集成电路 NE555和 C1、 C2、 R1、 R2等组成(其中 C1为延时充电电容, C2为抗干扰隔离电容, R1、 R2为延时充电电阻,而 R2又为放电电阻)。通电后,因电容 C1 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 2 脚的电压为低电平,集成块 NE555的内部触发器被置位, 3 脚输出高电平。同时,由于电源经电阻 R1和R2向 C2充电,使 6 脚和 2 脚的电压不断提高,当电位上升到 VCC的 2/3 时,集成块 NE555的内部触发器被复位, 3 脚的输出电压翻转为低电平。同时集成块NE555内部的放电管导通, 即 7 脚通过内部的放电管和 1 脚相通, C2上储存的电荷就通过 R2、 7 脚放电,使 6 脚和 2 脚的电压不断下降,当电位降低到 VCC的1/3 时,集成块 NE555的内部触发器被置位。同时集成块 NE555内部的放电管截止, 7 脚被悬空, 电源又通过 R1、 R2向 C2充电, 使 6 脚和 2 脚的电压不断提高……如此,周而复始,形成振 荡。输出端的高电平维持时间取决于电容 C2的充电时间常数,输出端的低电平维持时间取决于电容 C2的放电时间常数。由于 R2≥R1,故可以认为 f 放≈ f 充,目的是减小彩灯熄亮交替的时间间隔的差异。如用作其他情况,需要调整 R1、 R2、 C2 的参数。综上分析, 3 脚始终处于高电平和低电平的二进制变化状态,故此电路又称为无稳电路。

555 定时器是一种中规模集成电路,外形为双列直插 8 脚结构,体积很小,使用起来方便。只要在外部配上几个适当的阻容元件,就可以构成史密特触发器、单稳态触发器及自激多谐振荡器等脉冲信号产生与变换电路。它在波形的产生与变换、测量与控制、定时电路、家用电器、电子玩具、电子乐器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。

555 定时器的内部电路框图及逻辑符号和管脚排列分别如图 3.1 和图 3.2 。引脚功能:Vi1(TH):高电平触发端,简称高触发端,又称阈值端,标志为 TH。

Vi2 ( TR ):低电平触发端,简称低触发端,标志为 TR 。

VCO:控制电压端

555 定时器内含一个由三个阻值相同的电阻 R 组成的分压网络,产生 1/ 3 VCC和2/3 VCC两个基准电压;两个电压比较器 C1、 C2;一个由与非门 G1、 G2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(低电平触发);放电三极管 T 和输出反相缓冲器 G3。Rd 是复位端,低电平有效。 复位后 , 基本 RS触发器的 Q 端为 1(高电平),经反相缓冲器后,输出为 0(低电平)。分析图 8.1 的电路:在 555定时器的 VCC端和地之间加上电压,并让 VCO悬空,则比较器 C1的同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压 23 VCC,比较器 C2反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压 13 VCC ,为了学习方便,我们规定:当 TH端的电压 >2 3 VCC时,写为 VTH=1,当 TH端的电压 < 23 VCC时,写为 VTH=0。当 TR 端的电压 > 1 3 VCC时,写为 VTR=1,当 TR 端的电压 < 13 VCC时,写为 VTR=0。① 低触发:当输入电压 Vi2 < 1/3 VCC 且 Vi1 < 2/3 VCC时, VTR=0, VTH=0,比较器C2输出为低电平, C1 输出为高电平,基本 RS触发器的输入端 S =0、 R =1,使 Q=1, Q = 0, 经输出反相缓冲器后, VO= 1, T截止。 这时称 555 定时器“低触发”;② 保持:若 Vi2 > 13 VCC 且 Vi1 < 23 VCC,则 VTR=1, VTH=0, S =R =1,基本 RS触发器保持, VO和 T 状态不变,这时称 555 定时器“保持”。③ 高触发:若 Vi1 > 23 VCC,则 VTH=1,比较器 C1 输出为低电平,无论 C2 输出何种电平, 基本 RS触发器因 R =0, 使 Q = 1, 经输出反相缓冲器后, VO= 0; T 导通。这时称 555 定时器“高触发”。555定时器的“低触发”、“高触发”和“保持”三种基本状态和进入状态的条件(即 VTH、 VTR的“ 0”、“ 1”)必须牢牢掌握。VCO为控制电压端,在 VCO端加入电压,可改变两比较器 C1、 C2 的参考电压。正常工作时,要在 VCO和地之间接 0. 01μ F(电容量标记为 103)电容。 放电管 Tl 的输出端 Dis 为集电极开路输出。 555 定时器的控制功能说明见表 3.2。根据 555 定时器的控制功能, 可以制成各种不同的脉冲信号产生与处理电路电路,例如 , 史密特触发器、单稳态触发器、自激多谐振荡器等。

3.2.2 脉冲分配器 4017 及其简单应用

CD4017 是 5 位 Johnson 计数器, 具有 10 个译码输出端, CP、 CR、 INH输入端。 时钟输入端的斯密特触发器具有脉冲整形功能, 对输入时钟脉冲上升和下降时间无限制。 INH 为低电平时,计数器在时钟上升沿计数;反之,计数功能无效。 CR 为高电平时,计数器清零。Johnson 计数器, 提供了快速操作、 2 输入译码选通和无毛刺译码输出。 防锁选通, 保证了正确的计数顺序。 译码输出一般为低电平, 只有在对应时钟周期内保持高电平。在每 10 个时钟输入周期 CO信号完成一次进位,并用作多级计数链的下级脉动时钟。 CD4017提供了 16 引线多层陶瓷双列直插 (D) 、熔封陶瓷双列直插 (J) 、塑料双列直插 (P) 和陶瓷片状载体 (C)4 种封装形式。其功能是:当复位端 Cr 加上高电平和正脉冲时,输出端 Q0为高电平,其余 9 个输出端 Q0~Q9均为低电平。 时钟输出端 CP对输入时钟脉冲的上升沿计数,EN则对时钟脉冲的下降沿计数。 Q0~Q9这 10 个输出端的输出状态分别与输入的时钟个数相对应。如从 0 开始计数,则输入到第 1 个时钟脉冲时, Q1就变成高电平,输入第 2 个时钟脉冲时, Q2变成高电平……直到输入第 10 个时钟脉冲,Q0变为高电平。同时,进位端 C0就输出一个进位脉冲,作为下一级计数的时钟信号。 Cr 为复位端,也为清零端。当 Cr 输入高电平时,电路复位,即输出端 Q0为高电平, Q1~ Q9为低电平。如此反复,只要集成块 NE555的 3 脚送来的二进制信号不消失, CD4017将二进制信号转换为十进制信号的计码工作就会反复进行下去。由此可见,当 CD4017有连续脉冲输入时,其对应的输出端依次变为高电平状态,故可直接用作顺序脉冲发生器。其内部结构图如下:

引出端功能符号说明:
TC:进位脉冲输渊
CP:时钟输入端
MR:清除端
CE:禁止端
Q0-Q9 计数脉冲输出端
VCC:正电源
GND :地

CD4017引脚功能:
CD4017内部是除 10 的计数器及二进制对 10 进制译码电路。 CD4017有 16 支脚,除电源脚 VCC及 GND为电源接脚,输入电压范围为 3– 15V之外,其余接脚为:
  (1) 、 频率输入脚: CLOCK(Pin14),为频率信号的输入脚。

(2)、数据输出脚:
1) 、 Q1-Q9(Pin3, 2, 4, 7, 10,1, 5, 6, 9, 11) ,为解码后的时进制输出接脚,被计数到的值,其输出为 Hi,其余为 Lo 电位。
2)、 CARRYOUT( Pin12),进位脚, 当 4017计数 10 个脉冲之后,CARRYOUT将输出一个脉波, 代表产生进位,共串级计数器使用。
  (3)、控制脚:
1) 、 CLEAR(Pin15):清除脚或称复位 (Reset) 脚,当此脚为 Hi 时,会使 CD4017的 Q0为” 1”,其余 Q1-Q9为” 0”。
2)、 CLOCKENABLE(Pin13),时序允许脚,当此脚为低电位, CLOCK输入脉波在正缘时,会使 CD4017计数,并改变 Q1-Q9的输出状态。

3.2.3 自激多谐振荡器

下图所示所示为自激多谐振荡器电路和波形图。 自激多谐振荡器用于产生连续的脉冲信号 。 电路采用电阻、电容组成 RC 定时电路,用于设定脉冲的周期和宽度。调节 RW 或电容 C,可得到不同的时间常数;还可产生周期和脉宽可变的方波输出。

脉冲宽度计算公式: Tw≈ 0. 7 (R1+RW+R2) C
振荡周期计算公式: T≈ 0.7 (R1+RW+2R2) C

4电路的仿真

用1uf电容,LED流水较快,人眼无法看清流水,灯会闪烁

用100uf电容,流水较慢,可清晰感觉到流水效果。

5测试方案所遇问题和解决方案

问题:焊盘太小,没有等元器件到了才画图

解决方案:重新装板画封装

问题:LED灯不会流水

猜测:可能是CD4017坏了,或者没有产生脉冲信号

解决方案:C1的电容从原来的100uf换成了100nf

附录一:完整原理图

附录二:PCB原理图

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(仿真工程暂不提供):

网友A(2021-05-26):
下载一个可以自己做着玩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