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,下面单片机DS1302程序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1-05-24):
使用DS1302做一个可调时间的万年历,现在按键设定时间后,无法将时间保存到DS1302中。按键功能是:KEY0长按:进入/保存设定,KEY0在设定界面短按,改变选中,KEY1在设定界面短按加1,长按返回实时显示界面,不保存设定时间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内容:
硬件连接:
                _RD与单片机P2.6引脚连接
                _WR与单片机P2.5引脚连接
                _EN与单片机P2.7引脚连接
                8位并行数据口与单片机P0组I/O口连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_RD=P2^6;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数据/命令选择端位定义
sbit _WR=P2^5;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读/写选择端位定义
sbit _EN=P2^7;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使能信号端位定义

sbit _SCL=P3^6;        //DS1302串行时钟口位定义
sbit _SDA=P3^4;        //DS1302数据输入/输出口位定义
sbit _RST=P3^5;        //DS1302复位口

sbit DQ=P3^7;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总线口位定义

sbit KEY0=P1^0;
sbit KEY1=P1^1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char  time0[8]={20,21,5,19,3,20,51,35};                //存放年、月、日、周,时、分、秒初始值
uchar time1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DS1302读取的年、月、日、周,时、分、秒值
uchar time2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存放临时设定的时间值
uchar time3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存放显示的值
uint temperature=0;                //温度
uchar flag0=0,flag1=0;                //flag0为设定标志,为0时,显示实时时间,为1时,显示设定的值,flag1为温度零下标志,为0表示正,为1表示负
uchar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显示实时温度和设定时间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DS1302驱动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read_byte0(uchar add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读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dat;
        _RS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RST拉高时,SCL必须为低电平
        addr=addr|0x01;        //功能未知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写地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DA=(bit)(addr&0x01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,写入地址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0;
                addr>>=1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_SDA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_SCL=1;
                _SCL=0;
        }
        _RST=0;
        _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要加上,不然程序会异常
        _SD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要加上,不然程序会异常
        _SDA=1;
        return da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DS1302写一个字节
入口参数:地址,命令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byte0(uchar addr,uchar co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写数据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_RS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RST拉高时,SCL必须为低电平
        addr=addr&0xfe;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置零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写地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DA=(bit)(addr&0x01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,写入地址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0;
                addr>>=1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DA=(bit)(com&0x01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,写入地址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SCL=0;
                com>>=1;
        }
        _RST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十进制转BCD码
入口参数: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Dec_Bcd(uchar dec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进制转BCD码
{
        uchar bcd,tmp;
        tmp=dec/10;
        dec=dec%10;
        bcd=dec+tmp*16;

        return bcd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BCD码转十进制
入口参数: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Bcd_Dec(uchar bcd)
{
        uchar dec,tmp;
        tmp=bcd/16;
        bcd=bcd%16;
        dec=bcd+tmp*10;

        return dec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
入口参数:地址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Write_Time(void)
{
        write_byte0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写保护
        write_byte0(0x80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暂停
        write_byte0(0x90,0xa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涓流放电

        write_byte0(0x8c,Dec_Bcd(time0[1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年
        write_byte0(0x88,Dec_Bcd(time0[2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    write_byte0(0x86,Dec_Bcd(time0[3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    write_byte0(0x8a,Dec_Bcd(time0[4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星期
        write_byte0(0x84,Dec_Bcd(time0[5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    write_byte0(0x82,Dec_Bcd(time0[6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    write_byte0(0x80,Dec_Bcd(time0[7]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    write_byte0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
入口参数: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Read_Time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ime1[0]=time0[0];
        time1[1]=read_byte0(0x8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
        time1[2]=read_byte0(0x8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time1[3]=read_byte0(0x8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time1[4]=read_byte0(0x8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time1[5]=read_byte0(0x8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time1[6]=read_byte0(0x8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time1[7]=read_byte0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
    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1[i]=Bcd_Dec(time1[i]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DS1302初始化
入口参数:无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Init()
{
        _RST=0;
        _SCL=0;
        write_byte0(0x80,0x00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液晶驱动略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按键处理函数
入口参数:无
说明:
时间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ca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tatic uint temp0=0,temp1=0;
        static uchar pass0=0,pass1=0;

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        temp0++;
        if(temp0>2&&temp0<80&&KEY0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界面短按切换焦点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num>0&&num<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temp0>=80&&pass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进入设定界面或设定界面保存设定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ss0=1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8;i++)        //将显示的当前数据送入临时数据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i]=time1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case 2:case 3:case 4:case 5:case 6:case 7:case 8:case 9: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0[i]=time2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0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ss0=0;
                temp0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temp1++;
        if(temp1>2&&temp1<80&&KEY1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界面点击焦点加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焦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1]<9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1]=time2[1]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1]=time2[1]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1]%10<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1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1]=time2[1]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2]<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2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2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2]==1||time2[2]==3||time2[2]==5||time2[2]==7||time2[2]==8||time2[2]==10||time2[2]==12)                //31天的月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3]<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2[2]==4||time2[2]==6||time2[2]==9||time2[2]==11)                //30天的月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3]<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if(time2[2]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月份平年28天闰年29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(time2[0]*100+time2[1])%4==0)&&((time2[0]*100+time2[1])%100!=0))||((time2[0]*100+time2[1])%400==0))        //闰年2月有29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3]<2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平年2月有28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3]<2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4]<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4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4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5]<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5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5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6]<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6]=time2[6]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6]=time2[6]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6]%10<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6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6]=time2[6]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7]<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7]=time2[7]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7]=time2[7]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2[7]%10<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7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2[7]=time2[7]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temp1>=80&&pass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ss1=1;
                if(num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1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ss1=0;
                temp1=0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0(uchar row,uchar line,uchar sign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ow为行位参数,line为列为参数
{
        static uchar a=0;

        if(row==1)
                a=0x80;
        if(row==2)
                a=0xc0;
        a=a+line-1;
        Wcmd(a);
        Wdat(signal);
}
void display1()
{
        uchar year0,year1,year2,year3,month0,month1,day0,day1;
        uchar hours0,hours1,minutes0,minutes1,seconds0,seconds1;
        uchar temperature0,temperature1,temperature2,temperature3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j++;
        Read_Temp();
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
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3[i]=time1[i]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case 2:case 3:case 4:case 5:case 6:case 7:case 8:case 9: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3[i]=time2[i];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year0=time0[0]/10;
        year1=time0[0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年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year2=time3[1]/10;
        year3=time3[1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年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month0=time3[2]/10;
        month1=time3[2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月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day0=time3[3]/10;
        day1=time3[3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日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hours0=time3[5]/10;
        hours1=time3[5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时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minutes0=time3[6]/10;
        minutes1=time3[6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分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seconds0=time3[7]/10;
        seconds1=time3[7]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秒的十位和个位

        temperature0=temperature/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百位
        temperature1=temperature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十位
        temperature2=temperature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个位
        temperature3=temperature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十分位
        display0(1,1,table[year0]);
        display0(1,2,table[year1]);
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实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3,table[year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4,table[year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5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6,table[month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month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8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day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0,table[day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12,table[time3[4]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,table[hour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2,table[hour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3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4,table[minute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5,table[minute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6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7,table[seconds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table[seconds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>=20&&j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8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ature>=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0,table[temperature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百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1,table[temperature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2,table[temperature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3,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4,table[temperature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分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erature>=100&&temperature<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1,table[temperature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2,table[temperature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3,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4,table[temperature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分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2,table[temperature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3,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4,table[temperature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分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ature>=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0,'-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百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1,table[temperature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2,table[temperature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3,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4,table[temperature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分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1,'-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2,table[temperature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3,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2,14,table[temperature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十分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0(2,15,0xdf);
        display0(2,16,'C');
}
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S1302_Init();
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
        display0(1,1,0x2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找不到合适的板支来测试你的代码,
走时显示正常说明1302读写正常,问题可能发生在按键处理,逻辑上你要画个流程图来

网友B:
本坛内搜索一个1302的参考就可以,700多行代码还没有图呵呵

网友C(2021-07-06):
STC8单片机+DS1302+DS18B20+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68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