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标准库的代码用HAL库就不行了?

楼主(2021-05-24):
用标准库的代码可以正常驱动ILI9341,把代码粘贴到HAL的工程里就不行了,这是为什么?那位大佬帮忙看下

//8位模式接线:8位模式9341模块接高8位总线,即:
//液晶屏LCD_D0对应单片机PA0
//液晶屏LCD_D1对应单片机PA1
//液晶屏LCD_D2对应单片机PA2
//液晶屏LCD_D3对应单片机PA3
//液晶屏LCD_D4对应单片机PA4
//液晶屏LCD_D5对应单片机PA5
//液晶屏LCD_D6对应单片机PA6
//液晶屏LCD_D7对应单片机PA7

//LCD_RST  接PB9        //复位信号
//LCD_CS         接PB8        //片选信号
//LCD_RS         接PB7        //寄存器/数据选择信号
//LCD_WR         接PB6        //写信号
//LCD_RD         接PB5        //读信号

MAIN.C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       : main.c
  * @brief          : Main program body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 (c) 2021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</center></h2>
  *
  *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-Clause license,
  * the "License";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
  * License.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source.org/licenses/BSD-3-Clause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gpio.h"

/* Private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*/

/* USER CODE END Includes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TD */
void LCD_Init(void);

void LCD_SetParam(void);
void LCD_RESET(void);
void LCD_WR_REG(uint8_t data);
void LCD_WR_DATA(uint16_t data);

void LCD_Fill(uint16_t sx,uint16_t sy,uint16_t ex,uint16_t ey,uint16_t color);
void LCD_SetWindows(uint16_t xStar, uint16_t yStar,uint16_t xEnd,uint16_t yEnd);
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(void);

void LCD_Clear(uint16_t Color);

/* USER CODE END PTD */
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D */
#define WHITE       0xFFFF
#define BLACK              0x0000
#define BLUE               0x001F
#define BRED        0XF81F
#define G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E0
#define GB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7FF
#define RED         0xF800
#define MAGENTA     0xF81F
#define GREEN       0x07E0
#define CYAN        0x7FFF
#define YELLOW      0xFFE0
#define BROW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C40 //棕色
#define BR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C07 //棕红色
#define GR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430 //灰色
/* USER CODE END PD */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M */

/* USER CODE END PM 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USER CODE BEGIN PV */
#define        LCD_CS_SET  GPIOB->BSRR=1<<8    //片选端口          PB8
#define        LCD_RS_SET        GPIOB->BSRR=1<<7    //数据/命令           PB7
#define        LCD_WR_SET        GPIOB->BSRR=1<<6    //写数据                PB6
#define        LCD_RD_SET        GPIOB->BSRR=1<<5    //读数据                PB5
#define        LCD_RST_SET        GPIOB->BSRR=1<<9    //复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9

#define        LCD_CS_CLR  GPIOB->BRR=1<<8     //片选端口          PB8
#define        LCD_RS_CLR        GPIOB->BRR=1<<7     //数据/命令          PB7
#define        LCD_WR_CLR        GPIOB->BRR=1<<6     //写数据                PB6
#define        LCD_RD_CLR        GPIOB->BRR=1<<5     //读数据                PB5
#define        LCD_RST_CLR        GPIOB->BRR=1<<9    //复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9

#define DATAOUT(x) GPIOA->ODR=x>>8; //数据输出
#define DATAIN     GPIOA->IDR;   //数据输入

#define USE_HORIZONTAL          1        //定义是否使用横屏                 0,不使用.1,使用.
#define LCD_USE8BIT_MODEL   1    //定义数据总线是否使用8位模式 0,使用16位模式.1,使用8位模式

//LCD重要参数集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16_t widt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 宽度
        uint16_t he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 高度
        uint16_t i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 ID
        uint8_t  di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横屏还是竖屏控制:0,竖屏;1,横屏。
        uint16_t         wramcmd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gram指令
        uint16_t  setxcmd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x坐标指令
        uint16_t  setycmd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y坐标指令
}_lcd_dev;

//LCD参数
_lcd_dev lcddev;        //管理LCD重要参数

#define LCD_W 320
#define LCD_H 240

//TFTLCD部分外要调用的函数
extern uint16_t  POINT_COLOR;//默认红色
extern uint16_t  BACK_COLOR; //背景颜色.默认为白色

/* USER CODE END PV 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/* USER CODE BEGIN PFP */

/* USER CODE END PFP */

/* Private user cod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*
  * @brief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//液晶屏初始化
        HAL_Delay(120);
        LCD_Clear(RED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/**
  * @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= {0};
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= {0};

  /**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
  *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.
  */
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E;
  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= RCC_HSE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HSEPredivValue = RCC_HSE_PREDIV_DIV1;
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 = RCC_HSI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E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UL = RCC_PLL_MUL9;
  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* Initializes the CPU,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
  */
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RCC_CLOCKTYPE_HCLK|RCC_CLOCKTYPE_SYS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RCC_CLOCKTYPE_PCLK1|RCC_CLOCKTYPE_PCLK2;
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2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1;

  if (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2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}
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LCD_RESET();
        HAL_Delay(120);

        //************* Start Initial Sequence **********//
        LCD_WR_REG(0xC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C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ED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64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3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2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81);
        LCD_WR_REG(0xE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85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7A);
        LCD_WR_REG(0xCB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9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2C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4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2);
        LCD_WR_REG(0xF7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2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E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C0);    //Power control
        LCD_WR_DATA(0x1B);   //VRH[5:0]
        LCD_WR_REG(0xC1);    //Power control
        LCD_WR_DATA(0x01);   //SAP[2:0];BT[3:0]
        LCD_WR_REG(0xC5);    //VCM control
        LCD_WR_DATA(0x30);          //3F
        LCD_WR_DATA(0x30);          //3C
        LCD_WR_REG(0xC7);    //VCM control2
        LCD_WR_DATA(0XB7);
        LCD_WR_REG(0x36);    // Memory Access Control
        LCD_WR_DATA(0x48);
        LCD_WR_REG(0x3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55);
        LCD_WR_REG(0xB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A);
        LCD_WR_REG(0xB6);    //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
        LCD_WR_DATA(0x0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A2);
        LCD_WR_REG(0xF2);    // 3Gamma Function Disable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26);    //Gamma curve selected
        LCD_WR_DATA(0x01);
        LCD_WR_REG(0xE0);    //Set Gamma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2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2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E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54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A9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43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E1);    //Set Gamma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5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7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7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2B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5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C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5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        LCD_WR_REG(0x2B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f);
        LCD_WR_REG(0x2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ef);
        LCD_WR_REG(0x11); //Exit Sleep
        HAL_Delay(120);
        LCD_WR_REG(0x29); //display on

        LCD_SetParam();
}

void LCD_SetParam(void)
{
        lcddev.wramcmd=0x2C;
        lcddev.dir=1;//横屏
        lcddev.width=LCD_W;
        lcddev.height=LCD_H;
        lcddev.setxcmd=0x2A;
        lcddev.setycmd=0x2B;
}

void LCD_RESET(void)
{
        LCD_RST_CLR;
        HAL_Delay(150);
        LCD_RST_SET;
        HAL_Delay(50);
}

void LCD_WR_REG(uint8_t data)
{
        LCD_RS_CLR;
        LCD_CS_CLR;
        DATAOUT(data<<8);
        LCD_WR_CLR;
        LCD_WR_SET;
        LCD_CS_SET;
}

void LCD_WR_DATA(uint16_t data)
{
        LCD_RS_SET;
        LCD_CS_CLR;
        DATAOUT(data<<8);
        LCD_WR_CLR;
        LCD_WR_SET;
        LCD_CS_SET;
}

void LCD_SetWindows(uint16_t xStar, uint16_t yStar,uint16_t xEnd,uint16_t yEnd)
{
        LCD_WR_REG(lcddev.setxcmd);
        LCD_WR_DATA(xStar>>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FF&xStar);
        LCD_WR_DATA(xEnd>>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FF&xEnd);

        LCD_WR_REG(lcddev.setycmd);
        LCD_WR_DATA(yStar>>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FF&yStar);
        LCD_WR_DATA(yEnd>>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FF&yEnd);

        LCD_WriteRAM_Prepare();        //开始写入GRAM
}

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(void)
{
        LCD_WR_REG(lcddev.wramcmd);
}

void LCD_Clear(uint16_t Color)
{
        uint32_t index=0;
        LCD_SetWindows(0,0,lcddev.width-1,lcddev.height-1);

        LCD_RS_SET;//写数据
        LCD_CS_CLR;
        for(index=0;index<lcddev.width*lcddev.height;inde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OUT(Color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CLR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SET;

                DATAOUT(Color<<8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CLR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SET;
        }
        LCD_CS_SET;
}

/* USER CODE END 4 */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Error_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*/
  __disable_irq();
  while (1)
  {
  }
  /*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*/
}
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 *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6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  /* USER CODE END 6 */
}
#endif /* USE_FULL_ASSERT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GPIO.C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gpio.c
  * @brief 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
  *          of all used GPIO pins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 (c) 2021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</center></h2>
  *
  *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-Clause license,
  * the "License";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
  * License.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source.org/licenses/BSD-3-Clause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gpio.h"
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Configure GP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/* USER CODE END 1 */

/** Configure pins as
        * Analog
        * Input
        * Output
        * EVENT_OUT
        * EXTI
*/
void MX_GPIO_Init(void)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
  /*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*/
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LCD_D0_Pin|LCD_D1_Pin|LCD_D2_Pin|LCD_D3_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LCD_D4_Pin|LCD_D5_Pin|LCD_D6_Pin|LCD_D7_Pin, GPIO_PIN_RESET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*/
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LCD_RD_Pin|LCD_WR_Pin|LCD_RS_Pin|LCD_CS_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LCD_RST_Pin, GPIO_PIN_RESET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s : PAPin PAPin PAPin PA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Pin PAPin PAPin PAPin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LCD_D0_Pin|LCD_D1_Pin|LCD_D2_Pin|LCD_D3_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LCD_D4_Pin|LCD_D5_Pin|LCD_D6_Pin|LCD_D7_Pin;
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s : PBPin PBPin PBPin PB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Pin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LCD_RD_Pin|LCD_WR_Pin|LCD_RS_Pin|LCD_CS_P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LCD_RST_Pin;
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
}

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/* USER CODE END 2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网友A:
因为他们对底层的封装函数不同  当然不能用滴

网友B(2022-03-31):
请教!如何修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