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单片机掉电保存是不是让复位回到保存的地方吗?

楼主(2021-05-24):
    掉电保存可以让复位可以回到自己保存的地方吗?

网友A:
复位和唤醒是不一样的,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都有相关的描述,多看看再写代码
复位是固定地址的,数据手册上有复位地址的位置相关描述,你自己看一下
唤醒是被唤醒之后马上进入唤醒源的相关中断,
比如你设定INT0唤醒,INT0产生中断唤醒就会马上进入INT0中断,并执行中断程序
执行完中断程序之后
中断返回执行掉电指令(语句)的下一条指令(语句)

网友B:
STC12系列单片机有些具有EEPROM,可以保存一些常用且不常修改的常数,掉电后不丢失。上电或复位后是需要重新读一下这些常数的。

网友C:
STC12单片机掉电保存是不是让复位回到保存的地方
要看看掉电保存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才知道,掉电保存不是颜筋柳骨内部的事而是内外结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C12单片机掉电保存是不是让复位回到保存的地方
要看看掉电保存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才知道,掉电保存不 ...

对,请问可以实现吗?

网友D:
2单片机掉电保存是不是让复位回到保存的地方
要看看掉电保存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才知道,掉电保存不是颜筋柳骨内部的事而是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