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路板上的蜂鸣器不响,应该要怎么排查找原因?

楼主(2021-05-24):
按照普中科技开发板的原理图连接的蜂鸣器,ULN2003驱动的,在开发板上运行程序蜂鸣器正常响,在自己做的板子上运行程序蜂鸣器不响,用万用表测电路是通的呀,为什么蜂鸣器不响?用的无源蜂鸣器。

网友A:
看看三极管是否接反,单片机引脚是否接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三极管是否接反,单片机引脚是否接对。

没有用三极管,直接用ULN2003驱动的,引脚都接对着呢

网友B:
无源蜂鸣器需要PWM信号驱动才会发声。而有源蜂鸣器只需加直流电就能发声。用1-4K的方波信号驱动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用三极管,直接用ULN2003驱动的,引脚都接对着呢

贴图出来看看,有时候你以为的都对,自己检查不出啦,恰恰有错的地方没发觉

网友D:
通过一个限流电阻与VCC相连,另一个管脚与ULN2003D芯片(NPN达林顿管)上的接口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