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单片机LCD12864多级菜单可以自己添加的,亲测

楼主(2021-05-24):
STC15  12864多级菜单可以自己添加的,亲测。

#include "lcd12864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menu.h"
#include "delay.h"

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FunctionMiMa[] = "123456";
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SuperMiMa[] = "111111";

static PT_Menu g_pt_MenuHead = NULL;
static PT_Menu g_pt_CurrentMenu = NULL;

static int StrCmp(char *Source, char *Dist)
{
        int i =0;
        if(Source == NULL || Dist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if (Source[i] != Dist[i]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ource[i] == '\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1;
}
static void RegisterPage(PT_Menu pt_Menu)
{
        PT_Menu pt_Temp;

        pt_Menu->pt_Next = NULL;
        if(g_pt_MenuHead == NULL){
                g_pt_MenuHead = pt_Menu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pt_Temp = g_pt_MenuHead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pt_Temp->pt_Next != NULL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t_Temp = pt_Temp->pt_Next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pt_Temp->pt_Next = pt_Menu;
        }
}

static PT_Menu GetMenu(char *pc_name)
{
        PT_Menu pt_Temp;
        pt_Temp = g_pt_MenuHead;
        while(pt_Temp){
                if(StrCmp(pt_Temp->name,pc_name) =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pt_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t_Temp = pt_Temp->pt_Nex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PT_Menu GetCurrentMenu(void)
{
        return g_pt_CurrentMenu;
}

void SetCurrentMenu(PT_Menu pt_Menu)
{
        g_pt_CurrentMenu = pt_Menu;
}

static unsigned char Verify(unsigned char *CheckMiMa){
        char MiMa[7]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char i=0;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12,"请输入密码: ");     //????????LCD12864?????

        for(i=0; i<6; i++)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10 <= Key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i,1,"X");
                MiMa[i] = Key + '0';
        }
        MiMa[i] = '\0';
        if(StrCmp(MiMa, CheckMiMa) == 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}

static void DrawMainMenu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16,"XXXXXXXXXXXXXXXX");     //????????LCD12864?????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6,4,"正\xfd常\xfd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4,8," DC1:OUT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0,4,"0591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3,4,"自动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5,6,"DC2:IN");
}

static PT_Menu MainMenuRu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20 == Key);
                if(11 == 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1 == 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erify(FunctionMiMa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Functio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T_Menu MainMenu = {"Main", MainMenuRun, DrawMainMenu};

static void DrawFunctionMenu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2,"1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8,"?时间设置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0,2,"2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8,"背光设置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0,2,"3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1,8,"自动定时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0,2,"4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1,8,"查询功能");
}

static PT_Menu FunctionMenuRu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 = 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20 == Key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tTi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tBla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utoTi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Query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erify(SuperMiMa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SuperFunctio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FunctionMenu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Mai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T_Menu FunctionMenu = {"Function", FunctionMenuRun, DrawFunctionMenu};

static void DrawQueryMenu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2,"1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8,"查询电池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5,2,"IN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6,4,"时长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0,2,"2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8,"查询电池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5,4,"OUT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0,4,"时长");

}

static PT_Menu QueryMenuRu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20 == Key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U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Functio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T_Menu QueryMenu = {"Query", QueryMenuRun, DrawQueryMenu};

static void DrawSuperFunctionMenu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2,"1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10,"区域码设置");
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0,2,"2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2,8,"权限设置");
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0,2,"3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1,4,"预置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3,4,"OUT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5,6,"时长判断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0,2,"4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4,1,12,"查询高级功能");
}

static PT_Menu SuperFunctionMenuRu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20 == Key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区域码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权限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预置OUT时长判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SuperQuery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Functio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T_Menu SuperFunctionMenu = { "SuperFunction", SuperFunctionMenuRun, DrawSuperFunctionMenu};

static void DrawSuperQueryMenu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2,"1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10,"查询电池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5,2,"IN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6,4,"时长");
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0,2,"2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10,"查询电池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5,4,"OUT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7,4,"时长");
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0,2,"3 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1,8,"查询电池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5,2,"IN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,6,4,"次数\xfd");
}

static PT_Menu SuperQueryMenuRu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 = 20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}while(20 == Key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询电池IN时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询电池OUT时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查询电池IN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GetMenu("SuperFunctio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T_Menu SuperQueryMenu = { "SuperQuery", SuperQueryMenuRun, DrawSuperQueryMenu};

void MenuInit(void)
{
        RegisterPage(&MainMenu);
        RegisterPage(&FunctionMenu);
        RegisterPage(&QueryMenu);
        RegisterPage(&SuperFunctionMenu);
        RegisterPage(&SuperQueryMenu);
  SetCurrentMenu(GetMenu("Main"));
}

网友A:
可以共享完整工程吗,屏驱动和按键驱动没有